如何用LABVIEW读取并更改写入EXCEL表中的任意一元素 求指导

楼主(2020-06-09):
有那位大神,会用LABVIEW读取并更改写入EXCEL表中的任意一元素。

网友A:
1.在 程序框图→函数选板→编程→报表生成中“新建报表(New Report.vi)”及“处置报表(Dispose Report.vi)”
2.读取Excel”,关键函数在“程序框图→函数选板→编程→报表生成

网友B:
感觉楼主连百度搜索都不会用,难道真能学会LABVIEW读写EXCEL

网友C:
不妨参考这篇博客
手把手教你用Labview读取Excel数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dd9acce0102wvp1.html

网友D(2021-04-14):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先读取Excel内容,赋值为数组,然后对数组进行修改就简单了,最后在把修改好的数组覆盖写回去Excel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