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一最简单的信号发生电路

楼主:
渣电路,渣焊工,请多包涵。

方波,三角波

方波,三角波

方波

再来两个清楚点的

再来两个清楚点的

正弦波

网友A(2020-06-11):
两个稳压管的型号或参数?

网友B:
可调电源输出正负3-11V电压接运放,稳压管选6-12V都可以。

网友C(2021-06-23):
电阻怎么不剪脚呢

网友D:
楼主能把这个电路整理一下,标出电子元器件型号,用proteus仿真吗

网友E:
正弦波不够正 啊~~~~

网友F(2022-10-05):
不错。刚好想找个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G:
原理图确实不怎么美观,电阻画成矩形结构可能要好一些。不过,确实不错,准备实验一下

网友A:
自诩渣电路渣焊工,设备和结果不渣,那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错。刚好想找个正弦波发生器

用电脑信号发生器

网友I(2022-12-01):
闲了也弄一个玩

网友J:
想找个50Hz三角波电路参数,这下波形图都有了。

网友K:
这个弄的漂亮啊

网友L:
好的实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