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pcb封装中,层Mechanical 13和Mechanical 15有什么用的?

楼主(2020-06-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两个层平常一般不用,可以用做备注信息,我只做双面板,所以没用过。

网友B:
主要是一些备注信息,可以在绘板时提供帮助的,比如极性,长宽尺寸等等

网友C:
13是元件本体尺寸,15是元件占用面积,做3D的时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