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程序导入Proteus仿真后没反应

楼主:
为什么程序导入后没反应

网友A(2020-06-10):
这仿真堆料堆的可以嘛!想干啥呢?程序啥样?

网友B:
不是仿真图连错就是你程序还有问题

网友C:
可能与你所选芯片有关,先把芯片结构搞懂。

网友D:
程序编译没问题的话,检查电路

网友E:
楼主你好,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检查哪里出现了问题
1.检查硬件电路;
2.检查程序设置和程序漏洞;
3.双击单片机,加载.hex文件路径,配置晶振,其他的默认;
4.先点击暂停键,防止程序死机(PO解版一般会这样,还要看电脑配置,这样做比较稳妥),再点击运行键;
希望你能够尽早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F:
可能你画的储存器与程序选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