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51单片机交通灯程序的调试

楼主(2020-06-10):
要求用中断方式实现东西南北同时亮红灯,持续10秒,数码管也同时从10开始倒计时,随后恢复普通状态。
用P3.2引脚接收紧急控制信号,通过外部中断0进行实现。
大大们指导一下,整了一晚上老是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int ms=0;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j,k;
                for(j=0;j<ms;j++)                        //延时ms
                for(k=0;k<110;k++);                //大约1毫秒的延时
}

uchar data buf[4];                                //秒显示的变量
uchar data sec_dx=20;                          //东西数默认
uchar data sec_nb=25;                        //南北默认值
uchar data set_timedx=20;                //设置东西方向的时间
uchar data set_timenb=20;                //设置南北方向的时间
uchar data countt0;//定时器0中断次数
uchar data Time;

sbit nb_ge = P2^0; //P1.0南北个位显示
sbit nb_shi= P2^1; //P1.1南北十位显示
sbit dx_ge = P2^2; //P1.2东西个位显示
sbit dx_shi= P2^3; //P1.3东西十位显示

sbit Red_nb=P1^3;                //南北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nb=P1^4;        //南北黄灯标志
sbit Green_nb=P1^5;     //南北绿灯标志

sbit Red_dx=P1^0;                //东西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dx=P1^1;        //东西黄灯标志
sbit Green_dx=P1^2;                //东西绿灯标志

bit dx_nb=0;                        //东西南北控制位
bit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共阴极字型码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设置
                TH0=0x3C;                                                        //重赋初值
          TL0=0xB0;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TR0=1;                                                //启动定时0
          EX0=1;//外部中断0允许位
          IT0=1;//选择外部中断0是跳沿触发

                Green_dx=1;
                Green_nb=0;
                Red_nb=1;
                Red_dx=0;
                Yellow_dx=0;
                Yellow_nb=0;
                sec_nb=sec_dx+5;                         //默认南北通行时间比东西多5秒
                while(1)                                          //主循环
                {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子程序
{

                buf[0]=sec_nb/10;                 //第1位东西秒十位
                buf[1]=sec_nb%10;                 //第2位东西秒个位
                buf[2]=sec_dx/10;                 //第3位南北秒十位
                buf[3]=sec_dx%10;                 //第4位南北秒个位

                nb_ge=0;
                nb_shi=1;
                dx_ge=1;
                dx_shi=1;                             //片选LED1
                P0=table[buf[0]];                //送东西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nb_ge=1;
                nb_shi=0;
                dx_ge=1;
                dx_shi=1;                   //片选LED2
                P0=table[buf[1]];                 //送东西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nb_ge=1;
                nb_shi=1;
                dx_ge=0;
                dx_shi=1;                                    //片选LED3
                P0=table[buf[2]];                //送南北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nb_ge=1;
                nb_shi=1;
                dx_ge=1;
                dx_shi=0;                                     //片选LED4
                P0=table[buf[3]];                //送南北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0=0x3C;                                                        //重赋初值
        TL0=0xB0;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TR0=1;                                                                //重新启动定时器
        countt0++;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0==10)                                                //加到10也就是半秒
        {
                if((sec_nb<=5)&&(sec_nb>2)&&(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0;
                }
                if((sec_dx<=5)&&(sec_dx>2)&&(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0;
                }
        }
if(countt0==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0=0;                                                //清零计数器
                sec_dx--;                                                //东西时间减1
                sec_nb--;                                                //南北时间减1

        if((sec_nb<=5)&&(sec_nb>2)&&(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1;
                Yellow_dx=0;
        }
        if((sec_dx<=5)&&(sec_dx>2)&&(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1;
                Yellow_nb=0;
        }
        if((sec_nb<=2)&&(dx_nb==0))
        {
                Yellow_dx=1;
        }
        if((sec_dx<=2)&&(dx_nb==1))
        {
                Yellow_nb=1;
        }
        if(sec_dx==0&&sec_nb==5)                 //当东西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dx=5;
                shanruo=1;
        }
        if(sec_nb==0&&sec_dx==5)                //当南北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nb=5;
                shanruo=1;
        }
        if(dx_nb==0&&sec_nb==0)                        //当黄灯闪烁时间倒计时到0时,
        {
                        P1=0x00;                                        //重置东西南背方向的红绿灯
                        Green_nb=1;
                        Red_dx=1;
                        dx_nb=!dx_nb;
                        shanruo=0;
                        sec_nb=set_timenb;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sec_dx=set_timenb+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
        if(dx_nb==1&&sec_dx==0)                        //当黄灯闪烁时间到
        {
                        P1=0x00;                                        //重置东西南北的红绿灯状态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dx_nb=!dx_nb;                                 //取反
                        shanruo=0;                                        //闪烁
                        sec_dx=set_timedx;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timedx+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
}

}

网友A:
紧急求助!!!!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