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带闹钟整点报时的数字钟设计,含代码,原理图,PCB代码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钟设计,功能如下:1.正常走时   2.整点报时   3.闹钟设置   4.设置时数字高亮

(缺点:PCB蜂鸣器正负需要反一下,自行改)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_1 1
#define K_2 2
#define K_3 3
#define K_4 4

sbit K1=P3^1;                          //功能键,按一次调节时间,按两次设置闹钟,按三次确定
sbit K2=P3^0;                          //移位键
sbit K3=P3^2;                          //调时加键
sbit K4=P3^3;                          //调时减键
uint w,s,f,m;                        //时分秒
uint s1=0,f1=0,m1=0;        //闹钟的时分秒
uint b=0,a=0;                        //记录K1,K2的键值
uint j,i=0;                                //j空循环,i是标志,避免开机闹钟响
uint temp=0;                        //判断扫描标志位
uint clock[3];                        //记录闹钟设置的时间
uint shi=0,fen=0,miao=0;//使对应位高亮的标志
static int key=0;                //按键扫描的键值标志
sbit speak=P1^5;            //蜂鸣器
        uchar led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迟函数
{
        while(i--);
}

void scan(uchar h,uchar m,uchar s) //输入时分秒
{
        uchar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P0=0X00;
        P0=led[s%10];                //秒个位
        P2=0x01;                        //第一位
        for(j=0;j<50;j++);

        P0=0X00;
        P0=led[s/10];                //秒十位
        P2=0x04;                        //第二位
        for(j=0;j<50;j++);

        P0=0X00;
        P0=led[m%10];                //分个位
        P2=0x08;                        //第三位
        for(j=0;j<50;j++);

        P0=0X00;
        P0=led[m/10];                //分十位
        P2=0x0C;                        //第四位
        for(j=0;j<50;j++);

        P0=0X00;
        P0=led[h%10];                //时个位
        P2=0x10;                        //第五位
        for(j=0;j<50;j++);

        P0=0X00;
        P0=led[h/10];                //时十位
        P2=0x14;                        //第六位
        for(j=0;j<50;j++);
}

void zoushi() interrupt 1           //走时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w++;
        if(w==20)                  //机器周期计数
        {
                m++;
                w=0;
                if(m==60)
                {
                        f++;
                        m=0;
                        if(f==60)
                        {
                                s++;
                                f=0;
                                if(s==24)
                                        s=0;
                        }
                }
        }
}

uint KEY_Scan()                           //按键扫描
{

        if(K1==0||K2==0||K3==0||K4==0)
        {
                for(j=0;j<10;j++);
                key=0;
                if(K1==0)
                {
                        return K_1;
                }
                else if(K2==0)
                {
                        return K_2;
                }
                else if(K3==0)
                {
                        return K_3;
                }
                else if(K4==0)
                {
                        return K_4;
                }
                else
                        return 0;
        }
}

void xiaoshi()                  //调节
{
//                temp=1;
                key=KEY_Scan();
                if(key==K_1)
                {
                        a++;
                        a%=3;
                        while(!K1);
//                                temp=1;//scan(s,f,m);
                }
                if(key==K_2)
                {

                        b++;
                        b%=3;
                        while(!K2);
//                                temp=1;//scan(s,f,m);
                }

                if(a==1)
                {
                        P0=0X00;
                        P0=0X06;
                        P2=0X1c;
                        for(j=0;j<10;j++);
                        temp=1;
                        if(b==0)
                        {
                                P0=0X00;
                                P0=0X06;
                                P2=0X18;
                                for(j=0;j<10;j++);
                                miao=1;
                                if(key==K_3)
                                {
                                        if(m==59)
                                                m=0;
                                        else
                                                m++;
                                        while(!K3);
//                                                temp=1;//scan(s,f,m);
                                }
                                if(key==K_4)
                                {
                                        if(m==0)
                                                m=59;
                                        else
                                                m--;
                                        while(!K4);
//                                                temp=1;//scan(s,f,m);
                                }
                        }
                        else if(b==1)
                        {
                                P0=0X00;
                                P0=0X5B;
                                P2=0X18;
                                for(j=0;j<10;j++);
                                fen=1;
                                if(key==K_3)
                                {
                                        if(f==59)
                                                f=0;
                                        else
                                                f++;

                                        while(!K3);
//                                                temp=1;//scan(s,f,m);
                                }
                                if(key==K_4)
                                {
                                        if(f==0)
                                                f=59;
                                        else
                                                f--;

                                        while(!K4);
//                                                temp=1;//scan(s,f,m);
                                }
                        }
                        else
                        {
                                P0=0X00;
                                P0=0X4F;
                                P2=0X18;
                                for(j=0;j<10;j++);
                                shi=1;
                                if(key==K_3)
                                {
                                        if(s==23)
                                                s=0;
                                        else
                                                s++;
                                        while(!K3);
//                                                temp=1;//scan(s,f,m);
                                }
                                if(key==K_4)
                                {
                                        if(s==0)
                                                s=23;
                                        else
                                                s--;
                                        while(!K4);
//                                                temp=1;//scan(s,f,m);
                                }
                        }
                }

                else if(a==2)
                {
                        i=1;
                        P0=0X00;
                        P0=0X5b;
                        P2=0X1c;
                        for(j=0;j<10;j++);
                        temp=2;
                        if(b==0)
                        {
                                P0=0X00;
                                P0=0X06;
                                P2=0X18;
                                for(j=0;j<10;j++);
                                miao=1;
                                if(key==K_3)
                                {
                                        if(m1==59)
                                                m1=0;
                                        else
                                                m1++;
                                        clock[0]=m1;
                                        while(!K3);
//                                                temp=1;//scan(s1,f1,m1);
                                }
                                if(key==K_4)
                                {
                                        if(m1==0)
                                                m1=59;
                                        else
                                                m1--;
                                        clock[0]=m1;
                                        while(!K4);
//                                                temp=1;//scan(s1,f1,m1);
                                }
//                                miao=0;
                        }

                        else if(b==1)
                        {
                                P0=0X00;
                                P0=0X5B;
                                P2=0X18;
                                for(j=0;j<10;j++);
                                fen=1;
                                if(key==K_3)
                                {
                                        if(f1==59)
                                                f1=0;
                                        else
                                                f1++;
                                        clock[1]=f1;
                                        while(!K3);
//                                                temp=1;//scan(s1,f1,m1);
                                }
                                if(key==K_4)
                                {
                                        if(f1==0)
                                                f1=59;
                                        else
                                                f1--;
                                        clock[1]=f1;
                                        while(!K4);
//                                                temp=1;//scan(s1,f1,m1);
                                }
//                                fen=0;
                        }

                        else
                        {
                                P0=0X00;
                                P0=0X4F;
                                P2=0X18;
                                for(j=0;j<10;j++);
                                shi=1;
                                if(key==K_3)
                                {
                                        if(s1==23)
                                                s1=0;
                                        else
                                                s1++;
                                        clock[2]=s1;
                                        while(!K3);
//                                                temp=1;//scan(s1,f1,m1);
                                }
                                if(key==K_4)
                                {
                                        if(s1==0)
                                                s1=23;
                                        else
                                                s1--;
                                        clock[2]=s1;
                                        while(!K4);
//                                                temp=1;//scan(s1,f1,m1);
                                }
//                                shi=0;
                        }

                }

                else
                {
                        temp=0;
                }
}

void nao()                   //闹钟
{
        if(i==1)
        {
                if((m==clock[0])&&(f==clock[1])&&(s==clock[2]))
                {
                        speak=1;
                        delay(10);
                        speak=0;
                        delay(10);
                }
        }

}

//void zhengdian()                 //整点报时
//{
//        if((f==0)&&((m>=0)&&(m<=3)))
//        {
//                speak=1;
//                delay(10);
//                speak=0;
//                delay(10);
//        }
//}

void test()
{
        if(temp==0)
                scan(s,f,m);
        else if(temp==1)
        {

                if(miao==1)
                {
                        scan(s,f,m);
                        P0=led1[m%10];
                        P2=0X01;
                        delay(500);
                        P0=led1[m/10];
                        P2=0X04;
                        delay(500);
                        miao=0;
                }
                else if(fen==1)
                {
                        scan(s,f,m);
                        P0=led1[f%10];
                        P2=0X08;
                        delay(500);
                        P0=led1[f/10];
                        P2=0X0C;
                        delay(500);
                        fen=0;
                }
                else if(shi==1)
                {
                        scan(s,f,m);
                        P0=led1[s%10];
                        P2=0X10;
                        delay(500);
                        P0=led1[s/10];
                        P2=0X14;
                        delay(500);
                        shi=0;
                }
        }

        else
        {

                if(miao==1)
                {
                        scan(s1,f1,m1);
                        P0=led1[m1%10];
                        P2=0X01;
                        delay(500);
                        P0=led1[m1/10];
                        P2=0X04;
                        delay(500);
                        miao=0;
                }
                else if(fen==1)
                {
                        scan(s1,f1,m1);
                        P0=led1[f1%10];
                        P2=0X08;
……………………

网友A(2020-06-17):
有无protues仿真图?

网友B(2020-09-27):
没有,这个我做的是实物

网友C(2021-06-02):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我做的是实物

怎么设置调时间的时候显示器高亮,整点报时显示器高亮

网友D:
准备做一个实物了

网友E(2021-07-09):
实物能做出来吗?还有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F:
我准备按这个资料做一个实物

网友G(2022-05-09):
非常好的资料,可惜币不够

网友G:
原理图的数码管驱动电路是不是接错了,PNP三极管应该是发射极接电源

网友H(2022-09-24):
代码编写的行数少,收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