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26429+PAM8403+MH-M18无线蓝牙音频功放设计 原理图PCB源程序

楼主(2020-06-10):
基于STC89C52的无线蓝牙音频功放
        基于STC89C52的无线蓝牙音频功放,实现的具体功能如下:
                1,无线蓝牙连接,手机可控制歌曲音频选择。
                2,音频声音的大小可控制一排LED的亮灭数量起伏。
                3,按键可控制手机音频的声音大小调节,歌曲的切换。
                4,蓝牙一键开机功能,掉电保护。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M26429+PAM8403+MH-M18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 "M62429.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ey.h"
#include "I2C.h"

uchar Smg[]={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uchar led[]={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uchar v_led;//LED灯显示个数
uint add=0;//中断溢出

uchar voice_num;//音高
uint led_num=0,led_num1=0;//led显示个数

void key(void);//按键处理函数
void smg_show(uint date);//数码管显示
void led_show(uint led_num);//LED灯显示
void pinit();//初始化函数
void ad(void);//ad采集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init();
        while(1)
        {
                ad();
                VolSet(33+voice_num*6);//数字电位器,值越大,音量越高
//                smg_show(voice_num);
                led_show(led_num);
                key();
        }
}

/*
        函数名:按键处理
        功能:        按键处理
        输入:        按键扫描返回值
        输出:        无
*/
void key()
{
        uchar key_value;
        key_value=key_scan(0);//调用按键扫描

        if(key_value==KEY_UP)
        {
                if(voice_num==9)
                        voice_num=9;
                else
                        voice_num++;
        }
        else if(key_value==KEY_DOWN)
        {
                if(voice_num==0)
                        voice_num=0;
                else
                        voice_num--;
        }
        if(!key_value)
                write_eeprom(1,voice_num);
}

/*
        函数名:数码管显示
        功能:        显示音量
        输入:        音量
        输出:        无
*/
void smg_show(uint date)
{
        P1=0xfd;
        P0=0xc1;
        delay(500);
        P1=0xfe;
        P0=Smg[date];
}

/*
        函数名:led显示
        功能:        显示LED灯
        输入:        音量
        输出:        无
*/
void led_show(uint led_num)
{
        P2=led[led_num];
}

/*
        函数名:初始化函数
        功能:        定时器初始化
        输入:
        输出:
*/
void p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R0=ET0=EA=1;
        voice_num=read_eeprom(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add++;
        if(add==1000)
                add=0;
        if(add%2)
        {
                P1=0xfd;
                P0=0xc1;
        }
        else if(add%2==0)
        {
                P1=0xfe;
                P0=Smg[voice_num];
        }
}

void ad()
{
        v_led=a_d();
        led_num1=v_led/25;
        if(led_num<=led_num1)
                led_num=led_num1;
        if(add%6==0)
        {
                if(led_num)
                led_num--;
        }
}

网友A(2020-08-05):
感谢分享  手里有好几十个429  这下看能不能照葫芦画瓢搞个音量指示

网友B:
蓝牙功放各类驱动(cgf)这里面的文件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

网友D:
STC89C52 如何控制蓝牙,是通过普通的I/O口给不同的高低电平来做 配对,联接和播放暂停吗

网友E(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F:
很不错的设计,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先。

网友G(2021-03-09):
请问M26429是做什么的芯片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M26429是做什么的芯片啊?

我也想知道额

网友I:
不错,值得学习。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加油!

网友J:
PAM的功放蛮好用

网友G(2021-04-11):
M62429数字电位器

网友G:
单片机下载不进去程序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2021-05-19):
很不多的帖子,正在需要这类的东西。

网友K(2021-09-13):
有人利用该资料调试出来了吗?

网友L(2022-09-27):
mh-m8内部原理图有吗

网友L: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M(2022-10-30):
好好的资料,必须支持。。

网友N(2022-12-07):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下载不进去程序是怎么回事呢?

兄弟,你当时找到原因了吗,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想请教一下

网友O(2023-05-15):
请问蓝牙用的什么

网友P(2023-10-10):
51里能人多。楼主真棒,大伙和楼主一起加油啊

网友Q(2023-11-15):
不错很值得学习,让我更加学会51代码

网友R(2024-06-21):
好资料,下载了。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