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实时时钟的电路+程序设计

楼主:
这个程序实现的是 流水灯先流水两次,数码管全亮全灭一次,显示hello,然后显示时钟(我设置初值为23-58-40)开始走,当时间为零点零分,闹钟灯会亮,打开串口发送助手,会发送实时时,串口zip是protues图,发送zip是keil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p;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duan[]={0x76,0x79,0x38,0x38,0x3f};  //显示hello段选
uchar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字0-9
int num,second,minute,hour,a;
int i,j,k,m,n,s,t;
unsigned char PuZh[16];/数组比较大,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unsigned char src[16] = {0,1,2,3,4,5,6,7,8,9};
sbit stop=P3^5;
sbit clear=P3^6;
sbit start=P3^7;
sbit hourjia=P2^0;
sbit hourjian=P2^1;
sbit minutejia=P2^2;
sbit minutejian=P2^3;
sbit clock=P2^4;    //设置闹钟
sbit ledground=P2^5;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mDelay)    //延迟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mDelay>0;mDelay--)
{ for(i=0;i<124;i++)
{;}
}
}

void liushuideng()     //流水灯
{
                int k=2;      //流水灯流水两次
  while(k--)
   {     int i;
            ledground=0;   //设置低电平
      P0=0x01;//第一个灯亮
      mDelay(500);
      for(i=0;i<7;i++)
        {
               P0=P0<<1;
         mDelay(100);
                    }
       ledground=1;//设置高电平,关掉流水灯
   }
}

void shumaguan_init()    //数码管初始化
{
        P0=0xff;//段选码     全亮
        P1=0x00;//位选码
        mDelay(900);
        P0=~0xff;// 取反,全灭
        P1=0x00;
  mDelay(900);
}

void shumaguan()   //数码管初始化
{
    uchar n;
    int z=50;
    while(z--)
                {
    for(n=0;n<5;n++)
       {
                        P1=wei[n];
                        P0=duan[n];
      mDelay(1);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1为方式2 ,定时器0为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SMOD=1
        TH1=0XF3;                    //定时器初始值设置 TH1=256-2^SMOD*f0sc/(波特率*32*12)
        TL1=0XF3;
        TR1=1;                                            //打开定时器
}

void Interrupt_0()   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num++;

        if(num%5==0)
        {        if(minutejia==0)
          {minute++;mDelay(2);if(minute>59) minute=0;}
    if(minutejian==0)
                 { minute--;mDelay(2);if(minute<0) minute=59;}

                if(hourjia==0)
                {hour++;mDelay(2);if(hour>23) hour=0;}
                if(hourjian==0)
          {hour--;mDelay(2);if(hour<0) hour=23;}
        }
        if(num==20)
{        num=0;
    second=second+1;
          if(second>59)
          {second=0;minute=minute+1;}

                if(minute>59)
                {minute=0;hour=hour+1;}
                if(hour>23)
           hour=0;
}

}

void main()
{
         clock=0;
  liushuideng();
shumaguan_init();
         shumaguan();
                a=-50000;                         //a=(-t*f)/12    设置=50ms   a=[(-50*10^-3)*12*10^6]/12=-50000
        TH0=-50000/256;   //高八位
        TL0=-50000%256;   //低八位
        EA=1;             //总开关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0
hour=23;            //设置时钟初值
minute=58;
second=40;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for(p=0; p<16; p++)
                {
                        SBUF = PuZh[p];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查询法
                        TI=0;                          //清除发送标志位
                }
                mDelay(3);                  //延时一下再发
        if(stop==0)  {  TR0=0;}    //暂停
                if(clear==0)             //清零
                {

                        hour=0;
                        second=0;
                        minute=0;
                        TR0=0;
    }
                if(start==0)        //启动
                {TR0=1;}

            j=second%10;
            k=second/10;
                  m=minute%10;
            n=minute/10;
                  s=hour%10;
            t=hour/10;
PuZh[0] = src[hour/10]+0x30;
PuZh[1] = src[hour% 10]+0x30;
PuZh[2] = 0x2D;
PuZh[3] = src[minute/ 10]+0x30;
PuZh[4] = src[minute% 10]+0x30;

  if(hour==0&&minute==0)      //定闹钟,当时间为零点零分,闹钟灯亮起
  clock=1;
  else
  clock=0;

                        P1=0x7f;  //0111 1111
                  P0=tab[j];
                  mDelay(1);
      P1=0xbf;  //1011 1111
                        P0=tab[k];
      mDelay(1);

                        P1=0xdb;  //1101 1111
                        P0=0x40;
                        mDelay(1);

                                P1=0xef;  //1110 1111
                                P0=tab[m];
                                mDelay(1);
                                P1=0xf7;   //1111 0111
                                P0=tab[n];
                                mDelay(1);

                                P1=0xfd;  //1111 1101
                                P0=tab[s];
                                mDelay(1);
                                P1=0xfe;  //1111 1110
                                P0=tab[t];
                                mDela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