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10%启动不到电机怎么办?还要手动辅助启动一下才行

楼主(2020-06-10):
还要手动让它转起来。

网友A:
10%启动不到电机,那就再提高百分比总会动的,加速度反馈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同样的程序同一块芯片,换个系统板就这样的。仅仅是系统板,换了真是奇怪。
一个板子10%转得很正常呀。
一个板子20%都不正常。
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
还可以换一个启动电流小一些的电机试试

网友C:
负载电动机的启动需要大扭矩,一旦启动,就可以通过更改占空比来调节扭矩。

网友D:
PWM要注意启动问题,我的做法是刚启动是40%或更多,延时几十ms,再加需要的PWM。PWM要测出停转的%值,限定停转的最小PWM。如5%会自停转,哪么5%及以下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