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keil ARM里编写LPC2131程序,在Proteus里仿真?

楼主(2020-06-10):
我有好多疑问
比如说:怎么在keil里面去编写关于LPC2131的的程序,而且它的样式和C51的好像很不一样
,创建完后source group1有一个startup.s,这是干嘛用的?需要头文件吗?怎么把程序与Proteus里面的原理图联系起来?
还需要用到其他的软件吗?
、、、、等等等等,还有好多疑问

楼主:
还有#include<reg51.h>这种头文件的程序,能用么?

网友A:
你要编写lpc系列的程序,至少要了解其使用手册,引脚说明,keil创建lpc2123程序工程和c51一样,就是在选择芯片不同,这要看你的keil有没有安装相关的lpc,在keil编好,把.hex打进proteus运行,看结果就行,刚好最近搞好一个lpc2124的

网友B:
只要联调一下就好了,将代码来源转到keil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