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原理图编译正常,没错误,但是导入PCB的时候少了好多电阻,求解答

楼主(2020-06-10):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编译正常,没错误,但是导入PCB的时候少了好多电阻,这个怎么搞,急求解答。
会不会是图三的问题,另外图三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批注 2020-06-12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需要检查你的原理图中,每个元件是否有对应的封装库,如何查看是否有封装库请按照下图操作方式进行,如果发现没有添加的请增加对应的库,然后生成网络表重新导入PCB
第一步请在原理图菜单栏-报告-元件清单

第二步查看对应的封库库栏元件的封装是否是你需要的封装,不是则需要修改

网友B:
有些未匹配上的需要手动匹配,在导入时会出现一个选择框询问手动还是自动,手动选择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设计的文图

网友D:
应该是封装不对,不过话说楼主你的背景好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需要检查你的原理图中,每个元件是否有对应的封装库,如何查看是否有封装库请按照下图操作方式 ...

封装没有问题,34个相同的电阻,只出现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设计的文图

我是看教程的,只是教程那个版本比较老,他有的直接导入,我就自己画的封装和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封装不对,不过话说楼主你的背景好粉啊

封装没有问题,34个一样的电阻,有两个出来了,主芯片的32个上拉电阻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需要检查你的原理图中,每个元件是否有对应的封装库,如何查看是否有封装库请按照下图操作方式 ...

一样的电阻,其他模块出来了,这只是主芯片的32个上拉电阻没出来

网友E:
少了很多的电阻的原因是,你上面有一部分的电阻没有命名都是R?

网友E:
点击红色箭头指向的Compile,进行编译,如果没有任何弹窗出来就表示你所做的原理图是没有错误的,然后就是正常的导入到PCB中,如果有错误会有弹窗显示把上面的【error】一一修正就行了,不知道什么意思的百度翻译一下

网友F:
必须每个元件都有相应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