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图的bom表怎么办,不会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10):
在AD里面,执行Resport的bill of materials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可进行输出bom

网友B:
要快的话就人工数不过容易错,如果怕出错就手动画到AD里面然后再导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快的话就人工数不过容易错,如果怕出错就手动画到AD里面然后再导出。

怎么个人工数法,参数啥的咋整

网友D:
BOM(Bill of Material)物料清单,也就是以数据格式来描述产品结构的文件,是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产品结构数据文件,说人话就是零件的种类和数量。
你可以对照电路图,另用一张白纸,电路图上划掉一个零件就在白纸上写下这个件的名称和规格型号,直到电路图上零件划完后,拿白纸统计一下,然后用表格形式体现就可以了。

网友E:
BOM数的?难道从电路图中生成再导出最后修改一下它不香?
难不成你要用笔一个一个的去标记吗?

网友F:
人工数容易出错,如果楼主有这些器件的封装库,最好通过AD画出来,然后再导出来

网友G:
别一个一个描,在AD里直接输出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