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的免超载长途车自动控制系统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6-10):
性能指标:
     自动检测车门外是否有人,有人就自动打开车门,延时10s;
     记录从前门上车和后门下车的人数,自动判断是否超重,超载人数可自行设置;
     乘客可通过独立按键来发出下车指示,从而司机打开后门记录人数减一;
     当车内人员未满绿色显示灯亮,如果有超载情况出现时,车内报警器自动报警,同时车门红色灯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uz=P2^0;//超载时蜂鸣器报警
sbit relay=P2^1;//超载时关闭客车发动机
sbit LED1=P2^2;//超载时红灯警报
sbit LED2=P2^3;//正常人数时绿灯指示
sbit LED3=P2^4;//有人要下车时黄灯指示
sbit SET=P2^5;//设置超载人数
sbit getoff=P2^6;//乘客下车指示
sbit geton=P2^7;//乘客上车检测
sbit up=P3^5;//增加超载人数上限
bit set_st;  //状态标志
sbit P36=P3^6;
sbit P37=P3^7;//定义数码管引脚
uchar max=5;//定义超载人数
char count;//定义车内人数
uchar count1,count2,n1,n2;
const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0~9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外部中断0*****/
void int0() interrupt 0
{
  count++; //上车人数记录
  if (count>99)
                count=0;
}

/*****外部中断1*****/
void int1() interrupt 2
{
  count--; //下车人数记录
  if (count<0)
                count=0;
}

/*****设置超载人数*****/
void set()
{
if(SET==0)
  {
   delay(200);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set_st=1;
  }
        else if(SET==1)
                set_st=0;
}

/*****显示人数子程序*****/
void Disp_num()
{
           count2=count/10;                            //十位
                count1=count%10;                                        //个位

    P1=tab[count1];                                                //个位显示
    P36=1;
    delay(50);
    P36=0;

    P1=tab[count2];                                                //十位显示
    P37=1;
    delay(50);
    P37=0;

}

/*****显示超载人数子程序*****/
void Disp_alarm()
{
          n2=max/10;                            //十位
                n1=max%10;                                        //个位

    P1=tab[n1];                                                //个位显示
    P36=1;
    delay(50);
    P36=0;

    P1=tab[n2];                                                //十位显示
    P37=1;
    delay(50);
    P37=0;
}

/*****定时器0*****/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1

{
        uchar i;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定时50ms
        i++;
        if(i==200)  //延时10s
        {
                P0=0x03; //电机反转,关闭车门
                i=0;
        }
}

/*****定时器1*****/
void timer1isr(void) interrupt 3
{
        max++;
  if (max>99)
                max=0;
}

void main(void)
{

        IT0=1;
  IT1=1;                      //设置边沿触发方式
  EX0=1;                      //打开 INT0 的中断允许。
  EX1=1;                      //打开 INT1 的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MOD = 0x61;    //设定T/C0工作在计数器
        TH1 = 256-1;
        TL1 = 256-1;         //装载计数初值
        ET1 = 1;             //开T/C0中断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定时50ms
        ET0 = 1;             //开T/C0中断

        buz=0;
        relay=0;
        LED1=1;
        LED2=1;
        LED3=1;
  P0=0x03;             //初始化

        while(1)
  {

                if(geton==0)//乘客上车检测
                {
                        P0=0x06; //电机正转,打开车门
                  TR0=1;//打开定时器0
          }

                if(count>max)//超载
                  {
        relay=1;//超载时关闭客车发动机
                          LED1=0;//超载时红灯警报
                          LED2=1;//超载时关闭绿灯

                                buz=~buz;//超载蜂鸣器报警
                                delay(50);

                        }

                else if(count<=max)//人数正常
                  {
                          buz=0;//正常人数时关闭蜂鸣器
                          relay=0;//正常人数时打开客车发动机
                          LED1=1;//正常人数时关闭红灯
                          LED2=0;//正常人数时绿灯指示
                        }

                if(getoff==0)//乘客下车检测
                  LED3=0;        //有人要下车时黄灯指示

                else if(!INT1)//检测乘客是否已经下车
                        LED3=1;//乘客下车后关闭黄灯

           set();//设置超载人数

                if(set_st==0) //显示车内人数
                {
                  Disp_num();
                }

                if(set_st==1) //显示超载人数上限值
     {
                   Disp_alar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