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1s单片机芯片的串口怎么调

楼主(2020-06-10):
我有一个MP3模块 通过串口发送 串口直接发送16进制数据.没问题...但写到编程里..不会调..实例全是字符串..怎么改成16进制?9600的

网友A:
发送字符串的对应的ascii

网友B:
STC15W201S没有定时器1,要用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网友C:
字符码也是16进制数据直接发送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