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51单片机电子琴仿真图加程序

楼主(2020-06-10):
#include <reg52.h>

#define SONG 4                                                                // 歌曲的数量
#define LED_PORT        P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以后unsigned long就可以用ulong代替

sbit Key1_P  = P1^0;                                // 弹奏键1的管脚
sbit Key2_P  = P1^1;                                // 弹奏键2的管脚
sbit Key3_P  = P1^2;                                // 弹奏键3的管脚
sbit Key4_P  = P1^3;                                // 弹奏键4的管脚
sbit Key5_P  = P1^4;                                // 弹奏键5的管脚
sbit Key6_P  = P1^5;                                // 弹奏键6的管脚
sbit Key7_P  = P1^6;                                // 弹奏键7的管脚
//sbit Key8_P  = P1^7;                                // 弹奏键8的管脚
sbit Key9_P  = P2^0;                                // 播放内置歌曲的按键管脚
sbit Key10_P = P2^1;                                // 开始/停止录制
sbit Key11_P = P2^2;                                // 播放录制的歌曲
sbit Beep_P  = P2^4;                                // 扬声器管脚
sbit Led_P   = P2^7;                                // 录歌指示灯
sbit Key_Set1  = P2^3;            //设置音区按键1
sbit Key_Set2  = P2^5;            //设置音区按键2
sbit Key_Set3  = P2^6;            //设置音区按键3

uchar gTone=0;                                                        // gTone代表当前要播放的音调
uchar gPlayStatus;                                        // gPlayStatus代表当前的播放状态,0是停止,1是播放
uchar gSong;                                                    // gSong代表当前播放到第几首歌
uchar ledflag=0;            //流水灯的标志位
uchar yinquflag=1;          //音区选择  1:第一组  2:第二组  3:第三组  默认第一组

/*  定时器初值          低1  低2  低3  低4  低5  低6  低7  中1  中2  中3  中4  中5  中6  中7  高1  高2  高3  高4  高5  高6  高7 */
uchar code  ArrTL0[]={ 0X8B,0X5B,0X14,0X66,0X03,0X8F,0X0B,0X43,0XAB,0X08,0X33,0X81,0XC7,0X05,0X21,0X55,0X84,0X99,0XC0,0XE3,0X02};
uchar code  ArrTH0[]={ 0XF8,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0XFC,0XFD,0XFD,0XFD,0XFD,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数码管的显示值       1    2    3    4    5     6   7 */
uchar code  ArrDig[]={ 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  《水手》的乐谱  */
uchar code Music1[]={
        5,4,  9,2,  8,2,  9,4, 8,2,  9,2,
        10,3, 11,1, 10,2, 8,2, 9,8,  9,1,
        10,2, 10,1, 9,1,  8,2, 7,1,  7,1,  8,2,  7,1, 7,1, 8,2, 9,2,
        7,2,  6,2,  5,2,  7,2, 6,8,
        5,4,  9,2,  8,2,  9,4, 8,2,  9,2,
        10,2, 10,1, 11,1, 9,2, 8,2,  9,8,
        10,3, 9,1,  8,2,  7,2, 8,2,  8,1,  7,1,  8,2, 8,1, 9,1,
        6,2,  6,2,  5,2,  4,2, 5,8,
        8,3,  8,1,  8,2,  8,2, 10,2, 10,1, 9,1,  8,2, 7,1, 7,1,
        9,3,  8,1,  7,2,  8,1, 7,1,  5,8,
        8,3,  8,1,  8,2,  8,2, 8,2,  8,1,  8,1,  8,2, 7,1, 8,1,
        9,2,  9,2,  9,1,  8,1, 7,1,  8,1,  9,8,
        8,3,  8,1,  8,2,  8,2, 10,2, 9,2,  8,2,  8,2,
        9,2,  8,2,  7,2,  8,1, 7,1,  5,7,  5,1,
        8,3,  8,1,  8,2,  8,1, 8,1,  8,2,  8,2,  7,2, 8,2,
        9,2,  9,2,  8,2,  7,2, 9,4,  9,2,  11,2,
        12,4, 11,4, 9,4,  8,2, 7,2,
        8,2,  9,1,  8,1,  7,2, 6,2,  5,4,  5,2,  6,2,
        7,4,  7,2,  9,2,  8,4, 6,1,  5,1,  4,2,
        5,3,  5,1,  7,2,  8,2, 9,4,  9,2,  11,2,
        12,4, 11,4, 9,4,  8,2, 7,2,
        8,2,  9,1,  8,1,  7,2, 6,2,  5,4,  5,2,  6,2,
        7,4,  7,2,  9,2,  8,4, 7,2,  6,2,  5,12
        };

/*  《挥着翅膀的女孩》的乐谱  */
uchar code Music2[]={
        9,4,  9,2,  10,2, 11,4, 7,2,  8,2,
        9,2,  9,2,  9,2,  10,2, 11,4, 8,2,  9,2,
        10,4, 10,2, 9,2,  7,4,  10,2, 9,2,
        10,4, 5,2,  7,2,  8,4,  7,2,  8,2,
        9,4,  9,2,  10,2, 11,4, 12,2, 13,2,
        14,2, 14,2, 9,2,  10,2, 11,4, 8,2,  9,2,
        10,2, 9,2,  10,2, 14,2, 14,4, 8,2,  9,2,
        10,2, 9,2,  10,2, 15,2, 15,4, 14,2, 13,2,
        14,6, 15,2, 16,2, 15,2, 14,2, 13,2,
        14,6, 14,2, 13,2, 11,2, 11,2, 7,2,
        12,6, 12,2, 11,2, 7,2,  7,2,  9,2,
        8,6,  9,1,  10,1, 10,2, 11,2, 14,2, 13,2,
        14,6, 15,2, 16,2, 15,2, 14,2, 13,2,
        14,6, 14,2, 13,2, 11,2, 11,2, 7,2,
        12,6, 12,2, 11,2, 11,2, 14,2, 13,2,
        14,16
        };

/*  《茉莉花》的乐谱  */
uchar code Music3[]={
        9,4,  9,2,  11,2, 12,2, 14,2, 14,2, 12,2,
        11,4, 11,2, 12,2, 11,8,
        9,4,  9,2,  11,2, 12,2, 14,2, 14,2, 12,2,
        11,4, 11,2, 12,2, 11,8,
        11,4, 11,4, 11,4, 9,2,  11,2,
        12,4, 12,4, 11,8,
        9,4,  8,2,  9,2,  11,4, 9,2,  8,2,
        7,4,  7,2,  8,2,  7,8,
        9,2,  8,2,  7,2,  9,2,  8,6,  9,2,
        11,4, 12,2, 14,2, 11,8,
        8,4,  9,2,  11,2, 8,2,  9,2,  7,2,  5,2,
        4,8,  5,4,  7,4,
        8,6,  9,2,  7,2,  8,2,  7,2,  5,2,
        4,12
        };

/*  《欢乐颂》的乐谱  */
uchar code Music4[]={
        9,2,  9,2,  10,2, 11,2,
        11,2, 10,2, 9,2,  8,2,
        7,2,  7,2,  8,2,  9,2,
        9,3,  8,1,  8,4,
        9,2,  9,2,  10,2, 11,2,
        11,2, 10,2, 9,2,  8,2,
        7,2,  7,2,  8,2,  9,2,
        8,3,  7,1,  7,4,
        8,2,  8,2,  9,2,  7,2,
        8,2,  9,1,  10,1, 9,2,  7,2,
        8,2,  9,1,  10,1, 9,2,         8,2,
        7,2,  8,2,  4,2,  9,2,
        9,2,  9,2,  10,2, 11,2,
        11,2, 10,2, 9,2,  10,1, 8,1,
        7,2,  7,2,  8,2,  9,2,
        8,3,  7,1,  7,4
        }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发出指定音调及其节拍的声音,tone代表音调,beat代表节拍
/*********************************************************/
void PlayTone(uchar tone,float beat)
{
        int i;
        P0=ArrDig[tone%7];                        // 数码管显示当前音调值
        gTone=tone;                                                        // 将音调值赋给全局变量gTone
        TH0 = ArrTH0[tone];                        // 装入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 = ArrTL0[tone];                        // 装入定时器TL0的初值
        TR0=1;                                                                        // 启动定时器
        for(i=0;i<beat;i++)
        {
                DelayMs(200);
        }
        TR0=0;                                                                        // 停止定时器
        P0=0xff;                                   // 关闭数码管显示
        Beep_P=1;
}

/*********************************************************/
// 播放内置的音乐
// arr[]是要播放的乐谱数组,num是数组里面的元素个数
/*********************************************************/
void PlayMusic(uchar music[],uint num)
{
        uint i=0;
        while(i<num)
        {
                if(gPlayStatus==1)                                                          // 判断播放状态是否为播放还是暂停
                {
                        PlayTone(music[i],music[i+1]);        // 开始演奏一个节拍
                        i+=2;                                                                                                    // 进入下一个节拍,因为每2个数为1组,所以每次要加2
                        if(i==num)                                                                                        // 判断歌曲是否播放完了
                        {
                                gPlayStatus=0;                                                                // 播放完了的话,则把播放状态改为暂停,否则会循环播放
                        }
                }

                if(Key9_P==0)                                                                                         // 下一曲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9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gSong++;                                                                                                // 把当前播放到第几首歌的变量gSong加1,即切到下一曲
                        if(gSong>SONG)                                                                        // 如果gSong为SONG,说明到后面的尽头了,则转为第一首
                                gSong=1;
                        break;
                }
        }
}
/*********************************************************/

/*********************************************************************
     : FlashLed1

*********************************************************************/
void FlashLed1(void)
{
         LED_PORT = 0x55;                        //
         DelayMs(200);

         LED_PORT = 0xaa;                        //
DelayMs(200);

}

/*********************************************************************
      : FlashLed2
*********************************************************************/
void FlashLed2(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0; i<7; i++)
        {
                LED_PORT  = (0xff & ~(1<<i));
                DelayMs(200);
        }
}
/*********************************************************************
      : FlashLed3
*********************************************************************/
void FlashLed3(void)
{
                 LED_PORT = 0xff;                        //
         DelayMs(200);

         LED_PORT = 0x00;                        //
DelayMs(200);
}
/*********************************************************************
      : FlashLed4
*********************************************************************/
void FlashLed4(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0; i<7; i++)
        {
                LED_PORT  =i;
                DelayMs(200);
        }
}
/*********************************************************************
      : FlashLed5
*********************************************************************/
void FlashLed5(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0; i<7; i++)
        {
                LED_PORT  = (0xff & (1<<i));
                DelayMs(200);
        }
}
/*********************************************************************
      : FlashLed6
*********************************************************************/
void FlashLed6(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0; i<7; i++)
        {
                LED_PORT  = (0xff & ~(1<<6-i));
                DelayMs(200);
        }
}
/*********************************************************************
      : FlashLed7
*********************************************************************/
void FlashLed7(void)
{
        LED_PORT = 0x0f;                        //
         DelayMs(200);

         LED_PORT = 0xf0;                        //
DelayMs(200);
}
void LED_PLAY(uchar num)
{
        switch(num)
        {
          case(0x01):FlashLed1();break;
                case(0x02):FlashLed2();break;
                case(0x03):FlashLed3();break;
                case(0x04):FlashLed4();break;
                case(0x05):FlashLed5();break;
                case(0x06):FlashLed6();break;
                case(0x07):FlashLed7();break;
        }
}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rInit()
{
        TMOD=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                        // 装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0;                        // 装定时器TL0的初值
        ET0=1;                        //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A=1;                                // 开启总中断
}

/*********************************************************/
// 弹奏键扫描函数
/*********************************************************/
uchar KeyScanf()
{
        if(Key_Set1==0)          // 按键被按下  P2^3
          yinquflag=1;    //音区1
        if(Key_Set2==0)          // 按键被按下  P2^5
          yinquflag=2;    //音区2
        if(Key_Set3==0)          // 按键被按下  P2^6
          yinquflag=3;    //音区3
        if(Key1_P==0)                // 按键1被按下,返回1
                return 1;
        if(Key2_P==0)                // 按键2被按下,返回2
                return 2;
        if(Key3_P==0)         // 按键3被按下,返回3
                return 3;
        if(Key4_P==0)         // 按键4被按下,返回4
                return 4;
        if(Key5_P==0)         // 按键5被按下,返回5
                return 5;
        if(Key6_P==0)                // 按键6被按下,返回6
                return 6;
        if(Key7_P==0)                // 按键7被按下,返回7
                return 7;
        // if(Key8_P==0)          // 按键8被按下,返回8
        //         return 8;

        return 0;                          // 8个按键都没被按下,返回0
}

/*********************************************************/
// 主函数,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void main()
{
        uchar i;                                                                // 循环变量
        uchar ret;                                                        // 用于保存音调键函数的返回值
        uchar count;                                                // 用于记录当前录制了多少个音调
        uchar record[99]={0};                // 存储录制歌曲的数组

        TimerInit();
        gSong=0;                                                                // 上电默认第一首歌
        gPlayStatus=0;                                        // 上电默认是0停止状态(1为播放状态)

        while(1)
        {
                if(gPlayStatus==1)                // 如果处于播放状态,则判断是哪一首歌曲需要播放
                {
                        switch(gSong)
                        {
                                case 1 : PlayMusic(Music1,sizeof(Music1)); break;
                                case 2 : PlayMusic(Music2,sizeof(Music2)); break;
                                case 3 : PlayMusic(Music3,sizeof(Music3)); break;
                                case 4 : PlayMusic(Music4,sizeof(Music4)); break;
                                default:                                               break;
                        }
                }

                /*播放内置的音乐*/
                if(Key9_P==0)                                        // 开始播放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9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gSong++;                                                // 把当前播放到第几首歌的变量gSong加1,即切到下一曲
                        if(gSong>SONG)                        // 如果gSong为SONG,说明到后面的尽头了,则转为第一首
                                gSong=1;
                        gPlayStatus=1;                        // 播放状态改为1,即播放

                }

                /*开始/停止 录制按键的处理*/
                if(Key10_P==0)
                {
                        Led_P=~Led_P;                                                        // 录歌指示灯状态切换
                        if(Led_P==0)                                                        // 如果是切换为录歌状态
                        {
                                count=0;                                                           // 清零记录按键值计数,从新开始计数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10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播放录制的音乐*/
                if(Key11_P==0)
                {
                        for(i=0;i<count;i++)
                        {
                                PlayTone(record[i],2);        // 播放该音调
                                DelayMs(50);                                                // 每播放一个音调,停顿50毫秒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1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8个弹奏按键的扫描 */
                ret=KeyScanf();                                                        // 获取8个按键的扫描结果

                if(ret!=0)                                                                        // 如果有按键按下去了
                {
                        ledflag=ret;              //给流水灯赋值
                        P3=(0xff)^ledflag;
                        P0=ArrDig[(ret-1)%7];                        // 数码管显示当前音调值
                        TH0 = ArrTH0[ret];                        // 装入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 = ArrTL0[ret];                        // 装入定时器TL0的初值
                        gTone=ret;
                        if(Led_P==0)                                                  // 如果是录音状态,则把弹奏值记录下来
                        {
                                record[count]=gTone;                // 记录当前弹奏的按键值
                                count++;                                                                // 准备记录下一个
                        }
                        TR0=1;                                                                                // 启动定时器,播放弹奏的音符
                        DelayMs(2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canf());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70);                                                        // 按键释放之后,再播放70毫秒,达到余音的效果
                        TR0=0;                                                                                // 停止定时器
                        P0=0xff;                                           // 关闭数码管显示
                        P3=0xff;                                           // 关闭led
                        Beep_P=1;                                                                        // 关闭定时器,停止弹奏音符的播放
                }
                // LED_PLAY(ledflag);
        }
}

/*********************************************************/
// 功能: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Beep_P=!Beep_P;                                // 将控制扬声器的管脚取反
        if(yinquflag ==1)
        {
                        TH0=ArrTH0[gTone];                // 重装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ArrTL0[gTone];                // 重装定时器TL0的初值
  }
        else if(yinquflag ==2)
        {
                        TH0=ArrTH0[gTone+5];                // 重装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ArrTL0[gTone+5];                // 重装定时器TL0的初值
  }
        else if(yinquflag ==3)
        {
                TH0=ArrTH0[gTone+10];                // 重装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ArrTL0[gTone+10];                // 重装定时器TL0的初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