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编译错误off sheet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6-10):
求问各位大佬出现off sheet错误该如何解决?可以忽略不管吗

网友A:
只要你确保你的电路没有问题,编译的问题是可以忽略的!其实编译功能我个人一般不怎么用,主要看你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确保你的电路没有问题,编译的问题是可以忽略的!其实编译功能我个人一般不怎么用,主要看你用来做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