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三线oled如何用stm8驱动

楼主(2020-06-10):
三线一般都是那几根线呢,我这个oled连接了vcc,gnd还有oled的miso和mosi这两个线,另外一个线没有标号,也不清楚是啥,从来没有用过三线的,有大佬指点下吗

网友A:
oled的3个PIN 是miso和mosi 还有clk  ,  你要看SPI的四种协议和 OLED 的接口时序,一般是 单片机IO仿SPI接口。 你按OLED的型号找  论坛应该有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B:
另外一个线就是时钟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线就是时钟clk

这个样子呀。这两种写法上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