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JTAGICE MKII固件损坏了,如何下载呢?

楼主:
AVR JTAGICE MKII的MCU损坏了,想请教各位有没有MCU的固件和怎么下载到MCU里的教程,分享一下

网友A(2020-06-11):
这事要找到资源还得有编程器才能搞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事要找到资源还得有编程器才能搞掟的

就是找不到资源啊   编程器我倒是有

网友C:
是这玩意儿吗?你连个图片都不发上来,谁知道你要的是那种固件?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哪个固件了,USB和串口的JTAG以及STK500的都传给你,你自己烧写试试能不能用?用不成我传原理图给你,用洞洞板都可以搭一个,这玩意儿简单的很,我有全套图纸,我也只做过串口的,USB的没有做过,等我的两个破笔记本电脑都坏了再做USB的。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自制的一种简易型JTAG仿真器,只能仿真ATmega16、32、64、128之类的芯片,用了好多年了,还是很好用的,楼主如果仿真这些芯片,可以先做一个救救急,如果不是仿真这些芯片,那就不好办了。我搜索了一下JTAGICE MKII固件,可能不太好找,你那种仿真器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