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液晶显示显示浮点数有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0-06-10):
主要是 单片机主函数红色标记处;keil运行会弹出错误:main.c(61):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8 *"
                                                                LCD_ShowString(30+10*8,150,200,16,16,DistanceChar); //直接送字符显示函数
超声波测距显示不正常,显示不正确并且数值变换太快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float Distance;
  char DistanceChar[16];
         u32 temp=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Ultra_config();      //超声波的TRIG端口,GPIOA_1  初始化
         TIM5_Cap_Init(0XFFFF,720-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100us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LITE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REMOTE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5");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TIME:");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DISTANCE:        cm");

           while(1)
        {
                  Ultra_start();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TIM5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5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ce=(float)temp*170/10000;//距离计算公式:距离=高电平持续时间*声速/2  ,单位:厘米
                                                                                                    //即 距离= 高电平持续时间*340*100/(2*1000 000) = 高电平持续时间*170/10000
                        LCD_ShowNum(30+6*8,130,temp,3,16);        //显示高电平时间
                        sprintf(DistanceChar,"%5.2f",Distance);  //浮点数转换为指定格式的字符串
                        //printf("HIGH:%d us\r\n",temp);//打印总的高电平时间

            LCD_ShowString(30+10*8,150,200,16,16,DistanceChar);        //直接送字符显示函数
                        TIM5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网友A:
意思是类型不一致,用一个强制类型转换可以解决 LCD_ShowString(30+10*8,150,200,16,16,(u8 *)DistanceChar);

网友B:
用debug模式,看 程序 跑到这句,前后,得 DistanceChar数是否浮点数字符串;
sprintf(DistanceChar,"%5.2f",Distance);  //浮点数转换为指定格式的字符串

执行这句后 1)如 DistanceChar 不是相应 浮点字符串,那 查 sprintf执行条件;
如 DistanceChar 是相应 浮点字符串,那 查 后一句 执行程序是否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类型不一致,用一个强制类型转换可以解决 LCD_ShowString(30+10*8,150,200,16,16,(u8 *)DistanceChar ...

可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ebug模式,看 程序 跑到这句,前后,得 DistanceChar数是否浮点数字符串;
sprintf(DistanceChar,"%5. ...

嗯嗯,试了,DistanceChar是浮点数转成的字符串型,那具体怎么弄呢,你提供调试的思路不错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管理员请问下怎么给金币帮我解决问题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