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什么方法或传感器可以检测水的深度?各位大佬,成本少一点的

楼主(2020-06-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东东实用的没便宜的。在古代一般用竹杆直接戳的

网友B:
用超声波传感器。具体方案在液面上固定位置悬挂一个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发出后经液面反射被探测器接受,计算两个脉冲的时间间隔,利用时间飞行法求得液面深度,你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C: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

网友D:
成本少的是超波,但是不能放水中测。我是先用尺测到容器底的总深度,超声波测水面距离,d=总深-表面距离

网友E:
有水位传感器。价格也不贵啊。

网友E:
现在的好多的水位水温控制器,都用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