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真按键控制led灯源程序

楼主(2020-06-10):
刚学习  课上做的一个小实验  保存一下  在GPIOC口,分别接有一个开关K1和两个指示灯LED1和LED2。两个灯一亮一灭,每按一下开关,两个灯的亮灭状态翻。

大家一起进步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8 key;
    LED_Init();
    KEY_Init();
    while(1){
        key = KEY_Scan();
        switch(key){
            case WK_UP:   LED1=!LED1, LED0=!LED0;      break;
        }
    }
}

新建文件夹

网友A(2020-07-21):
楼主你仿真时的led闪烁的时间能跟实物对上吗

网友B(2021-03-18):
STM32初学,按键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在初始化时设定为上拉模式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