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KICAD画PCB的吗?PCB中封装的“创建陈列”功能,怎么自动改封装编号?

楼主(2020-06-10):
创建陈列后,陈列后的封装编号都是一样的,能不能让封装编号依次递增?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你只需要找到菜单栏的工具栏>重新标注就可以了。详见下图
有四种方式可以选择,按照选择的方式标号依次递增或者递减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的标题,以为你用的是AD;
百度给你查了下,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你只需要找到菜单栏的工具栏>重新标注就可以了。详见下图

有四种方式可以选择,按照选择 ...

感谢你的回复,AD标注是会的,只是现在不让用收费软件了,刚改成KI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的标题,以为你用的是AD;
百度给你查了下,供你参考:

这里介绍的是原理图的元件标注,PCBNEW陈列封装的标注目前还没找到,阵列后要一个一个改标注,太麻烦了。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刚又看了一下,KICAD PCBnew有编号功能,只是我的软件在打开时是灰色(不可用)的,如图圈起来的部分,哪位高手有没有办法激活此功能?谢谢D:\

补充一下,刚又看了一下,KICAD PCBnew有编号功能,只是我的软件在打开时是灰色(不可用)的,如图圈起来的 ...

补充一下,刚又看了一下,KICAD PCBnew有编号功能,只是我的软件在打开时是灰色(不可用)的,如图圈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