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交通灯中8155的三根蓝线分别接那里 求帮助

楼主(2020-06-10):
51单片机交通灯中8155的三根蓝线分别接那里

网友A:
接到图纸里所有和蓝线标号一致的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图纸里所有和蓝线标号一致的线上。

ad(0-7)的蓝线接at89c52的p0口
pa(0-7)的蓝线接两位数码显示管的abcdefgdp端口
pb(0-7)的蓝线接led对应发端口,
这样吗?

网友B:
单片机P2.0 P2.1 P2.2 P2.3 接 数码管 位 P20 P21 P22 P23

8155
P10...P17   接 数码管   7段+点

PB(0...7)    接 LED   PB0 PB1 PB2 PB3 PB4 PB5

PC(0...5)  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0-7)的蓝线接at89c52的p0口
pa(0-7)的蓝线接两位数码显示管的abcdefgdp端口
pb(0-7)的蓝线接l ...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