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烧录问题 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新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是单片机无法下载程序,硬件、下载器一样,在家电脑能下载,在公司出现不能下载(之前可以正常下载)
在论坛上搜索两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依然没解决,所以想让各位大神帮忙在分析一下问题,方便以后有碰到相同问题的坛友也能解决。
1、单片机没插反
2、.单片机型选择正确
3、晶振连接正常
4、com口选择正确;
5、单片机有冷驱动;
6、单片机输入电压5V;
7、下载软件最新版本;
8、RXD/TXD没接反;
9、单片机有重新换过;
10、波特率也调到最低1200

网友A(2020-06-10):
在电脑设备管理器看,下载串口号与你软件串口号一致吗?

网友B:
重装你那个不正常工作的电脑试试,或在公司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设备管理器看,下载串口号与你软件串口号一致吗?

串口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装你那个不正常工作的电脑试试,或在公司换台电脑试试。

重装系统就太麻烦了,况且装了很多软件

网友D:
把最高波特率降低再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最高波特率降低再试

最高波特率降低也不起作用

网友E:
RX TX上门接一个10K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C:
问题解决了,真是坑爹,我单片机型号实际是STC89C52,下载软件上偏偏选择ST89C52RC才能下载

网友C:
还有一个忘记提了,家里电脑装的是WIN7系统,公司的是WIN10系统,之前还怀疑会不会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F:
是这样的,那个STC烧录软件选单片机型号时差一点都烧录不了(因为换了电脑,都要重选,我就没一步一步按教程选,就选错了),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还以为单片机坏了,最后换了一个型号就好使了
楼主解决了就好,经过这次错误,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经验,哈哈

网友G:
是串口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那个STC烧录软件选单片机型号时差一点都烧录不了(因为换了电脑,都要重选,我就没一步一步按教 ...

下载了10次又不行了,下载软件和驱动也重新装了,串口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能下载,崩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X TX上门接一个10K上拉电阻试试?

手上没10K电阻,这样有啥作用?

网友H:
我的系统是WIN7的,也经常出现这现象,有时开始烧录几次还行,过一下就不行了,然后拔插USB,有时会正常,但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载线用PL2303或土豪金CH341A都不行。

网友I(2020-09-22):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真是坑爹,我单片机型号实际是STC89C52,下载软件上偏偏选择ST89C52RC才能下载

哈哈哈,真要感谢大侠,为了这个V6.87M我人都快崩溃了,同一台电脑V4.8Q下载的蛮好,换了V6.87M就是你说的状态,现在看到你这一说明,芯片改用你所说型号,下载立马成功,坑爹呀!真是坑爹!谢谢楼主了,问题得到解决,心情好多了.

网友J:
这就是STC的一个坑,一个89c52还分带不带RC的。一般89c52没其它问题,下不了程序选 89c52RC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