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7.8V的适配器这样给18650锂电充电可以吗?

楼主:
稳压管2CW52。实测电池放电到2.8V充电后(这时应该拉低稳压管电压?)电压很快上升到4.05V!充电电流只有25毫安,是不是电池内阻太大了?
谢谢!电池极性真的画反了。

网友A(2020-06-10):
做实验没什么不可以,真用的话就免了罢。毕竟现在单节锂电充电电路已便宜到接近无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实验没什么不可以,真用的话就免了罢。毕竟现在单节锂电充电电路已便宜到接近无成本....

我这个真正无成本!废物利用。

网友C:
25mA 18650 ?一般充电电流取值是容量的十分之一,数值过小没意义了

网友D:
可以的    你可以试一下    二极管要反向电压高的

网友E:
可以换稳压管6641试一下。电池电压上升很快,是电池内阻大。

网友F:
你可以去那个宝买个TP4065的锂充电模块,三块钱还包邮。

网友G:
这样不安全吧 还是用专用的充电模块比较好~~

网友H:
去网上搜些稳压电路图搞下就行了,你这个电路不稳定,还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去网上搜些稳压电路图搞下就行了,你这个电路不稳定,还不安全

“不安全”因素在哪?请告知。

网友I:
电池好象反了。如果2CW过热坏,断路,则电池会爆炸。

网友J:
这样容易损坏电池,锂电池充电要按先恒流后恒压充,专用的IC很便宜的。

网友H:
这个电路只是稳压电路并不没有保护电路,并且输出电流一般较小,如果输出电压只是给灯泡供电的话,这个电路没问题,但是18电池过充电压值4.2,没有一个比较电路,有风险,其实可以用7805配合比较器模块配合俩电容就可以了,输出电流大,还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电池好象反了。如果2CW过热坏,断路,则电池会爆炸。

即使电池短路7.8V加到47欧姆上能有多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只是稳压电路并不没有保护电路,并且输出电流一般较小,如果输出电压只是给灯泡供电的话,这个电路 ...

2CW52和2.2欧姆两端电压最高也就4.1-4.2V,对18650是安全的,不会过充,只是充电时间太长罢了。

网友K:
如果稳压管开路,7.8V电压会通过47欧加到18560,18560过压充电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如果稳压管开路,7.8V电压会通过47欧加到18560,18560过压充电会有安全隐患。

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