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ndle雕刻pcb高度图制作和应用

楼主(2020-06-10):
1.      打开需要雕刻的文件,根据雕刻文件尺寸大小,制定高度图的探测大小。

楼主:
1.      点击高度图—创建—设置探测网格xy数量和zt、zb深度,这时候要把探针连接好,XYZ轴回零,再次确定探针连接好后,点击探测,开始进行高度探测。雕刻PCB电路板时,还要调整程序设置里面的探测命令—G92Z0,探针就直接夹住电路铜板面。

楼主:
继续。
3.        探测完毕后,点击打开—系统弹出提示是否保存探测文件,点击yes保存文件,又出现打开窗口点取消,再点击编辑模式,Map窗口显示一个刚才保存的高度图文件,勾选—使用高度图。

楼主:
4.        这时候,让z轴回到原点,再次对刀(很重要)。

网友A:
老早以前雕刻机用的grbl软件,现在用mach3了,嘻嘻!

网友B(2023-04-28):
引用 网友A:
老早以前雕刻机用的grbl软件,现在用mach3了,嘻嘻!

mach3还能使用这个高度图吗?

网友C(2023-11-21):
mach3怎么生成高度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早以前雕刻机用的grbl软件,现在用mach3了,嘻嘻!

老师,MACH3怎么生成高度图

网友D:
不错不错、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