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8.7版本一运行仿真程序就闪退。

楼主(2020-06-10):
为什么proteus8.7版本一运行仿真程序就闪退。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把,换个新的安装包再安装看看把!

网友B:
建议下载8.6版的

网友C:
引用一篇CSDN上的方法,我个人是这样解决的
部分电路感觉是软件计算模型有问题,特别容易闪退
参考:https://blog.csdn.net/qq_38680405/article/details/91467355
按操作流程将文件替换之后原本经常闪退的工程确实基本再没有闪退现象了。如果还不行,建议看看路径名是否有中文,或者考虑重装。

网友D:
建议重装,vx有公众号免费的

网友E:
我的解决方法是直接换8.6,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