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汇编语言基础问题 但是死活想不明白 求助啊

楼主(2020-06-10):
代码是这样的:.....

mov A,#0
MOV 30H,A

.....

MOV A,30H
MOV B,#10
DIV AB
MOV 20H,B
MOV 21H,A

其余代码我就不展示了,和问题没啥关系 我疑惑的一点就是DIV AB后A B 的值为啥都变成零了,不应该按照div的语句结果是A为0 B为10吗

div 前的情况 如图一
div 后的情况 如图二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除法结果,A是商,B是余数,0除以任何数,商为0,余数亦为0.

网友B:
你用1除以10试试,得到的结果是商(在A里面)为0,余数(在B里面)为1,而不是余数为10.

同样用0除以10,商为0,余数也为0,而不是10.

网友C:
你确定0/10的余数为10吗?
这个除法运算的结果会有余数吗?

网友D:
B存的是余数,接运算0/x,结果是商和余数都为0

网友E:
你这个除法,DIV AB,0/10h  ,商是 0,放到 A, 余数是 零,存到 B里, 所以 。。。

网友F:
A存的是商,B存的是余数。而0除以10商和余数都是0.你换两个数字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除法,DIV AB,0/10h  ,商是 0,放到 A, 余数是 零,存到 B里, 所以 。。。

谢谢。。是我算数没学好哈哈

网友G:
小学数学题

网友H:
商0放在A,余0放在B

网友I:
题不难,就是四则运算,但是代数发生错误了。

网友J:
你这只是单纯计算出问题而已

网友K:
B是放余数的吧 A放商

网友L:
商放进a里,余数放进b。0除以任何数商还是0,余数也是0

网友M:
计算有问题

网友N:
A存的是商,B存的是余数。而0除以10商和余数都是0.

网友O(2020-07-28):
0/10的余数为10?

网友P:
计算有问题,

网友Q:
因为B存放的是除法的余数(A放的是商),而不是原来的值不变,你的这个程序被除数是0,除数不管是多少,结果都是商是0,余数也是0,所以A和B都为0了。

网友R(2020-11-30):
用d  bug看运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