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设计 测试场效应管夹断(开启)电压

楼主(2020-06-11):
1)分析电路的测试原理,并在Multisim环境下测试五种不同型号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

2)修改电路,使之能够测试P沟道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

1.2 要求

1)所选场效应管应具有典型性。

2)对P沟道场效应管进行仿真。

2 原理图及测试原理
2.1原理图

图2.1 N沟道场效应管原理图

2.2器件参数
  图2.2 N沟道2N3686结型场效应管          图2.3 N沟道2SK330结型场效应管

图2.4 N沟道2N7000 MOS管            图2.5 N沟道BSD215 MOS管
图2.6 N沟道BSS83 MOS管

图2.7 P沟道 2N2608结型场效应管         图2.8 P沟道2N6804 MOS管
2.3 测试原理及测试结果2.3.1 N沟道测试原理及测试结果
因为电路中引入负反馈,所以根据虚断iN=iP=0,两个输入端电位近似为零,所以Is≈U1/R1。
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通常是漏极电流ID为一很小数值(如5μA)下的栅-源极电压UGS,所以需要满足U1/R1=5μA。
为了使内部的差分放大器尽量处于平衡状态,R1=R2=100kOhm,所以U1=0.5V。
此时电压的值近似等于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因为集成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位只有几毫伏,所以可以会略它所引起的测量误差。

图2.2测试N沟道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

所测得的五种N沟道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以及管子的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2.1五种N沟道场效应管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
型号
2N3686
2SK330
2N7000
BSD215
BSS83
管子类型
结型
结型
MOS
MOS
大功率MOS
UGS(off)/V
-0.79
-1.9

UGS(th)/V

2.235
0.983
1.564
2.3.2 P沟道测试原理及测试结果
将图2.2中的V1改为-0.5V,V2改为-15V,同时将二极管D1反接,即可用于测试P沟道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

图2.3测试P沟道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

所测得的两种P沟道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以及管子的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2.1 P沟道场效应管夹断电压(或开启电压)
型号
2N2608
2N6804
管子类型
结型
MOS
UGS(off)/V
1.071

UGS(th)/V

-0.074716

3 P沟道场效应管仿真结果
3.1结型场效应管
图3.1 P沟道结型场效应管2N2608夹断电压

3.2绝缘栅型场效应管
图3.2 P沟道绝缘栅型场效应管2N6804开启电压
4 设计小结与心得体会

这次设计,在多种方案的选择中,我们仔细比较分析其原理以及可行的原因,最后还是在通过多次对电路的改进,上机仿真,终于是整个电路可稳定工作。设计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反复实践,其过程可能相当繁琐,有时花很长时间设计出来的电路还需要重做,那时心中未免有点灰心,有时还特别想放弃,此时更加需要静下心,查找原因。设计思路是最重要的,只要你的设计思路是成功的,那你的设计已经成功了一半,因此我应在设计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查找详细的资料,为我设计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己的心得体会:经过这次的设计的学习,我确实学习了很多知识,真正的感受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以及这之间莫大区别,到最后看着自己的结果们心里还是感到很欣慰的。在让我体会到了分析电路的艰辛的同时,更让我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和快了。在这里,感谢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