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四个时钟源的简单介绍

楼主(2020-06-11):
STM8单片机有四个可选时钟源
  • 1-24MHz高速外部晶体振荡器(HSE)
  • 最大24MHz高速外部时钟信号(HSE user-ext)
  • 16MHz高速内部RC振荡器(HSI)
  • 128KHz低速内部RC(LSI)
1.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和外部时钟信号
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和外部时钟信号(HSE)的不同点在于,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是通过晶体谐振器、两个负载电容和单片机
内部的电路相配合而产生时钟信号;而外部时钟则是一个质量好且稳定的信号直接为单片机提供时钟。一般工作在外部晶体/陶
瓷谐振器模式时使用无源晶振,而外部时钟信号则使用有源晶振。
2.高速内部RC振荡器(HSI)
HSI信号由内部16 MHz RC振荡器与一个可编程分频器(分频因子从1~8)产生。分频因子由寄存器CLK__CKDIVR的设置决定。
需要注意的是:启动时,主时钟源默认为HSIRC时钟的8分频,即fusa/8,2 MHz。
3.低速内部RC振荡器(LSI)
128 kHz的内部RC振荡器LSI产生的时钟是一个低功耗、低成本的可选主时
钟源,也可在停机(Halt)模式下作为维持独立看门狗和自动唤醒单元(AWU)运行
的低功耗时钟源。
4.HSI作为主时钟源
因为单片机在启动时使用的就是HSI,因此不需要切换,复位后HIS 默认为主时钟源。而HIS除了有一个高速RC振荡器,还有一个可编程
的分频器。HIS时钟频率为16 MHz,经过分频后的时钟为fMASTER。 分频器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CLK_ _CKDIVR中的位HSIDIV[1 : 0]
来选择合适的分频系数。

网友A:
这个很不错。对时钟源的介绍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