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空调遥控恒温控制 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2020-06-11):
一年多没碰51单片机了,当时还是为STM32过渡学习的。

      这期开了单片机专业课,不得不重拾起来。想吐槽的就是,课上还用的proteus而不是实物,去年自学我好歹还五十来块,买了个普中的。
大前天上午开了节实验课,一共五个实验。

  • 流水灯
  • 外部中断
  • 数码管,定时器
  • 矩阵键盘,串口
  • 空调模拟。。。。。。。

     前天晚上都做完了,算是初步掌握了proteus简单操作吧。本想用DS18B20测温,百度搜了加热元器件无果,就用灯泡指望灯丝加热,降温用一个风扇转转,做一个仿真真正能闭环控制的,但是proteus好像无法仿真出环境温度的变化。模拟不出来就模拟不出来吧,做出来的意思到了就行。
    DS18B20有点玄乎,初始化时序那边在proteus上面需要改改,不然失败了,就只显示000.60还是什么数字来着。按理说当时实物也用的普中例程里面的能运行才对。时序数值稍改了一下,能正常读值测温了。显示部分用的数码管,懒得在仿真上面费工夫再去弄LCD1602了,有得有失吧,弊端就是读DS18B20温度时,读取函数放在数码管显示测得温度和按钮设定温度之间,时间超出了视觉停留,会带点闪动。用1602就没这问题了,但玩过实物了,仿真没兴趣。矩阵键盘仿真图里面放了,但没有使用到,用了两个带外部中断的按钮,实现增温减温的功能,代替了矩阵键盘,仿真原理图里面没有删去,没啥大碍。大灯泡和风扇都用了个继电器。风扇没用PWM波去驱动,图省事,接电就转。想想了,好像也没啥了。
    总的来说,难度一般,没有队里去年51任务最后一个难度大,要求做个万年历带温度,密码锁,串口上位机能修改时间,设定闹铃时间,闹铃关还是开等等。

   对了,上面忘了提及了,左边是检测温度,右边是设定温度。

   用的多文件,proteus7版本的,keil4写的。都是老版本莫得问题的话,应该都能打开吧。用惯了keil5,再看看4真的简陋,喵的,而且结合32的CubeMX,更香。习惯了32的变量类型方式,uint8_t就是uchar,依此类推,或者详见typedef.h文件。

   代码里面有些部分可能没用到,但问题不大,工程是几个实验慢慢添补的。没记错的话,定时器那边计数还是给交通灯实验三开着的没关。

   如果是我同学看到了这个,起码把原理图位置改改,代码函数变量改改,别照搬。我还要写实验报告呢,课上我这实验也演示过了,雷同可不好哦。

   做完算是分享吧,如果该文件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我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ydefine.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it.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sbit FAN = P2^6;
sbit LAMP = P2^7;

extern uint16_t SetTemNum;
uint16_t CurrentTemNum = 0;

uint8_t code DigitalTubeSegment[] ={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

uint8_t KeyValue = 0;
uint8_t DisplayData[8];

void delay_ms(uint32_t n);
void KeyDown();
void UsartInit();
void DigitalTubeDisplay(uint8_t ShowNumber,uint8_t DigitNumber);
void DisplayCurrentNumber(uint16_t CurrentNumber);
void datapros(int32_t temp);
void TemJudgement();

void main()
{
        Exit0Init();
        Exit1Init();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DigitalTubeDisplay(DisplayData[2],6);
                DigitalTubeDisplay(DisplayData[3],5);
                TemJudgement();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DisplayCurrentNumber(SetTemNum);
                TemJudgement();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n)
{
    uint32_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KeyDown()
{
        uint8_t KeyWaitcount = 0;
        GPIO_KEY = 0x0F;
        if(GPIO_KEY != 0x0F)
        {
                delay_ms(10);
                if(GPIO_KEY != 0x0F)
                {
                        switch(GPIO_KEY)
                        {
                                case 0x07:
                                        KeyValue = 1;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 = 2;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 = 3;
                                        break;
                                case 0x0E:
                                        KeyValue = 4;
                                        break;
                        }
                        GPIO_KEY = 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 0xE0:
                                        KeyValue = KeyValue;
                                        break;
                                case 0xD0:
                                        KeyValue = KeyValue + 4;
                                        break;
                                case 0xB0:
                                        KeyValue = KeyValue + 8;
                                        break;
                                case 0x70:
                                        KeyValue = KeyValue + 12;
                                        break;
                        }
                        while((KeyWaitcount<50)&&(GPIO_KEY != 0xF0))
                        {
                                delay_ms(10);
                                KeyWaitcount++;
                        }

//                        SBUF = KeyValue;
//                        while(!TI);
//                        TI = 0;
                }
        }
}

void DigitalTubeDisplay(uint8_t ShowNumber,uint8_t DigitNumber)
{
        switch(DigitNumber)
        {
                case 1:
                        LSC = 0;LSB = 0;LSA = 0;
                        break;
                case 2:
                        LSC = 0;LSB = 0;LSA = 1;
                        break;
                case 3:
                        LSC = 0;LSB = 1;LSA = 0;
                        break;
                case 4:
                        LSC = 0;LSB = 1;LSA = 1;
                        break;
                case 5:
                        LSC = 1;LSB = 0;LSA = 0;
                        break;
                case 6:
                        LSC = 1;LSB = 0;LSA = 1;
                        break;
        }
        P0 = DigitalTubeSegment[ShowNumber];
        delay_ms(1);
        P0 = 0x00;
}

void DisplayCurrentNumber(uint16_t CurrentNumber)
{
        uint8_t UnitsDigit = 0;
        uint8_t TensDigit = 0;
        TensDigit = CurrentNumber/10;
        UnitsDigit = CurrentNumber%10;
        switch(3)
        {
                case 1:
                        DigitalTubeDisplay(TensDigit,6);
                        DigitalTubeDisplay(UnitsDigit,5);
                        break;
                case 2:
                        DigitalTubeDisplay(TensDigit,4);
                        DigitalTubeDisplay(UnitsDigit,3);
                        break;
                case 3:
                        DigitalTubeDisplay(TensDigit,2);
                        DigitalTubeDisplay(UnitsDigit,1);
                        break;
        }
}

void datapros(int32_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DisplayData[1] = 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temp % 1000 / 100;
        CurrentTemNum =  DisplayData[2]*10 + DisplayData[3];
//        DisplayData[4] = temp % 100 / 10;
//        DisplayData[5] = temp % 10;
}

void TemJudgement()
{
//        CurrentTemNum        SetTemNum
        if(CurrentTemNum > SetTemNum)
        {
                FAN = 0;
                LAMP = 1;
        }
        else if(CurrentTemNum < SetTemNum)
        {
                FAN = 1;
                LAMP = 0;
        }
}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会用DAC0832控制直流电机吗?接线是这样的

楼主(2020-12-11):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会用DAC0832控制直流电机吗?接线是这样的

没做过这个仿真。不是课设的话,我都不用这软件的。。。。。。当初学的时候入手一个开发板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