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32位的流水灯,是共阴的需要加上拉电阻还是共阳的需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2020-06-11):
51单片机制作32位的流水灯,是共阴的需要加上拉电阻还是共阳的需要加上拉电阻,为什么

网友A:
LED发光二极管需要限流电阻,如果是流水灯且只有一个亮的情况可使用1个限流电阻,否则就要用每个一个,至于蛋骗鸡P0则看情况是否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建议采用低电平驱动,32个LED分别串接32个限流电阻,单片机32个IO口无需另接上拉电阻。这样有助于后续制作花样流水灯。

网友C:
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有限,对32位的流水灯,若同时点亮的灯比较多的话则消耗的电流比较大,单片机提供不了也承载不了,需要另加缓冲器或者驱动管。一般单片机对应的I/O口输出低电平时对应的灯亮。加上拉电阻是为了限流。只知道数码管有共阴共阳的说法,不论那种情况,一般各码段都要接限流电阻。

网友D:
上拉、下拉最主要看IO特性。独立LED一般我不喜欢拉。阳VCC,的0点亮电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