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布好线之后还可以生成泪滴吗?

楼主(2020-06-11):
刚开始使用PADS,布好线之后要加泪滴
可是从选项里设置之后,只有新布的线才会生成泪滴

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能让布好的线直接生成泪滴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用过PADS,但还是为楼主顶一下

网友B:
任选一根导线,右键可以看到一个“泪滴特性”选项,在里面设置泪滴形状,将操作改为“添加”,应用到”所有“,这样符合泪滴条件的导线就会添加泪滴。

网友C:
我平时用pads哦,只能在画线的时候自动加。而ad的操作是画完线后,一次性加泪滴。pads的操作不够人性化

网友D:
我layout前就设置好了。谢谢!

网友E(2021-03-19):
引用 网友B:
任选一根导线,右键可以看到一个“泪滴特性”选项,在里面设置泪滴形状,将操作改为“添加”,应用到”所有 ...

非常正确,如果泪滴特性是灰色的,那么先去选项里设置下 生成泪滴 打上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