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485电路错误!

楼主(2020-06-11):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用STC的范例程序跑,都是乱码。硬件方面实在不擅长

485电路图

485电路图

楼主(2020-08-07):
具体原因忘记了。总结一下:
乱码原因如下:
一、波特率错误:
    1、波特率设置错误
     2、定时器设置错误
      3、晶振未起振
二、串口接反;
   1、线束接反
   2、引脚焊接错误

网友A(2020-06-11):
硬件方面:
建议485的A脚对电源加个10K电阻,B脚对地加个10K电阻。
软件方面:
485不是全双工的,是半双工的。发送时候,P2.3置高,发完立即置低,等待接收。
测试软件(串口助手)测试的时候,一定要确认16进制显示和ASCII显示。

网友B:
导致乱码的可能性,一般是波特率错误,调整一下

网友C(2020-09-16):
可能跟波特率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