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种通讯,谁知道这个协议?

楼主:
这是哪种通讯,谁知道这个协议?

网友A(2020-06-11):
串行协议

网友B:
是串口通信吗,16进制显示

网友C:
好像是串口通讯

网友D:
哪里显示是串行通信?

网友E:
串口通信协议,可以参照百度。

网友F:
串行通信

网友G:
串行通信  应该加了crc校验

网友H:
觉得FF之间的数据,第一个字节应该是功能码,第二个字节说明后面的字节数,第二个FF后面是校验码。

网友H:
好像是自己定义的协议,很少这样写的。。。。。

网友H:
觉得FF之间的是数据。串口接收的第一个字节应该是功能码,第二个字节说的是后面的字节数,第二个FF后面是校验码。

网友I:
看起来你用的是串口通讯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