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8LED点阵翻页 闪烁 静止 平移显示(仿真+程序)有模式切换按钮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LED点阵设计
基本要求:利用单片机AT89C51设计LED点阵,显示器能显示不同的字符、图形,能够用独立键控制不同字符的切换效果。
创新:显示效果可以是闪烁;静止;平移等。
任务区分:A——每隔1s闪烁1次
B——循环平移,速度自定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KEY   = P3^5;

unsigned int cnt,m,stage,sec=1000;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8] = {
                {0xFF,0xE7,0xDB,0xDB,0xDB,0xDB,0xE7,0xFF},     //0
                {0xFF,0xE7,0xEF,0xEF,0xEF,0xEF,0xC3,0xFF},     //1
    {0xFF,0xE3,0xDF,0xDF,0xE7,0xFB,0xC3,0xFF},     //2
                {0xE3,0xDF,0xDF,0xE7,0xDF,0xDF,0xE3,0xFF},     //3
                {0xFF,0xEF,0xE7,0xEB,0xC3,0xEF,0xEF,0xFF},          //4
                {0xFB,0xC3,0xFB,0xE3,0xDF,0xDF,0xE3,0xFF},                //5
                {0xE7,0xFB,0xFB,0xE3,0xDB,0xDB,0xE7,0xFF},    //6
                {0xFF,0xC3,0xDF,0xDF,0xDF,0xDF,0xDF,0xFF},    //7
                {0xE7,0xDB,0xDB,0xE7,0xDB,0xDB,0xE7,0xFF},    //8
                {0xE7,0xDB,0xDB,0xC7,0xDF,0xDF,0xE7,0xFF}     //9
};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1[][8] = {              //心跳
                {0xFF,0x99,0x00,0x00,0x00,0x81,0xC3,0xE7},  //大心
                {0xFF,0xFF,0xDB,0x81,0x81,0xC3,0xE7,0xFF},  //中心
                {0xFF,0xFF,0xFF,0xDB,0xC3,0xE7,0xFF,0xFF},         //小心
};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3[][8] = {              //小坦克
        {0xFE,0xFF,0xE3,0xE3,0xF7,0xFF,0xFF,0xFF},
{0xFE,0xFF,0xFF,0xE3,0xE3,0xF7,0xFF,0xFF},
{0xFE,0xFF,0xFF,0xFF,0xE3,0xE3,0xF7,0xFF},
{0xFE,0xFF,0xFF,0xFF,0xF3,0xE3,0xF3,0xFF},
{0xFE,0xFF,0xFF,0xFF,0xE7,0xC7,0xE7,0xFF},
{0xFE,0xFF,0xFF,0xFF,0xCF,0x8F,0xCF,0xFF},
{0xFE,0xFF,0xFF,0xFF,0xDF,0x8F,0x8F,0xFF},
{0xFE,0xFF,0xFF,0xDF,0x8F,0x8F,0xFF,0xFF},
{0xFE,0xFF,0xDF,0x8F,0x8F,0xFF,0xFF,0xFF},
{0xFE,0xDF,0x8F,0x8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2[] = {                  //0-->9平移
                0xFF,0xE7,0xDB,0x5A,0x5A,0xDB,0xE7,0xFF,0xFF,0xE7,0xEF,0x6E,0x6E,0xEF,0xC3,0xFF,
                0xFF,0xE3,0xDF,0x5E,0x66,0xFB,0xC3,0xFF,0xE3,0xDF,0xDF,0x66,0x5E,0xDF,0xE3,0xFF,
                0xFF,0xEF,0xE7,0x6A,0x42,0xEF,0xEF,0xFF,0xFB,0xC3,0xFB,0x62,0x5E,0xDF,0xE3,0xFF,
                0xE7,0xFB,0xFB,0x62,0x5A,0xDB,0xE7,0xFF,0xFF,0xC3,0xDF,0x5E,0x5E,0xDF,0xDF,0xFF,
                0xE7,0xDB,0xDB,0x66,0x5A,0xDB,0xE7,0xFF,0xE7,0xDB,0xDB,0x46,0x5E,0xDF,0xE7,0xFF,
};

void Delay10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20;
        j = 11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EA = 1;       //使能总中断
    ADDR3 = 0;
    TMOD = 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C;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7;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while (1)
                {
                        if(stage>3)stage=0;
                        if(KEY==0)
                {
                        Delay10ms();
                        if(KEY==1)stage++;

                }
                        if(cnt >= sec)
                        {
                                cnt = 0;
                                m++;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动态扫描的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 = 0;  //250ms软件定时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图片刷新索引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P0 = 0xFF;   //显示消隐
                cnt++;
        /***********************模式一:数字闪出***********************************/
                if(stage==0)
                {
                        sec = 1000;
                        if(m>=10)m=0;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image[m][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image[m][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image[m][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image[m][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image[m][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 P0=image[m][5]; break;
                                        case 6: ADDR2=1; ADDR1=1; ADDR0=0; i++; P0=image[m][6]; break;
                                        case 7: ADDR2=1; ADDR1=1; ADDR0=1; i=0; P0=image[m][7]; break;
                                        default: break;
                        }
                }
        /**********************模式二:动态爱心************************************/
                else if(stage==1)
                {
                        sec = 150;
                        if(m>=3)m=0;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image1[m][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image1[m][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image1[m][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image1[m][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image1[m][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 P0=image1[m][5]; break;
                                        case 6: ADDR2=1; ADDR1=1; ADDR0=0; i++; P0=image1[m][6]; break;
                                        case 7: ADDR2=1; ADDR1=1; ADDR0=1; i=0; P0=image1[m][7]; break;
                                        default: break;
                        }
                }
        /**********************模式三:坦克走动**************************************/
                else if(stage==2)
                {
                        sec = 800;
                        if(m>=10)m=0;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image3[m][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image3[m][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image3[m][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image3[m][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image3[m][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 P0=image3[m][5]; break;
                                        case 6: ADDR2=1; ADDR1=1; ADDR0=0; i++; P0=image3[m][6]; break;
                                        case 7: ADDR2=1; ADDR1=1; ADDR0=1; i=0; P0=image3[m][7]; break;
                                        default: break;
                        }
                }
        /**********************模式四:数字平移****************************************/
                else if(stage==3)
                {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image2[index+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image2[index+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image2[index+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image2[index+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image2[index+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 P0=image2[index+5]; break;
                                                case 6: ADDR2=1; ADDR1=1; ADDR0=0; i++; P0=image2[index+6]; break;
                                                case 7: ADDR2=1; ADDR1=1; ADDR0=1; i=0; P0=image2[index+7]; break;
                                                default: break;
                                }
                        //以下代码完成每250ms改变一帧图像
                        tmr++;
                        if (tmr >= 250)  //达到250ms时改变一次图片索引
                        {
                                        tmr = 0;
                                        index++;
                                        if (index >= 72)  //图片索引达到32后归零
                                        {
                                                        index = 0;
                                        }
                        }
                }

}

网友A(2020-06-27):
楼主电路图好像不全哦

网友B(2020-12-03):
自己写的一个翻页感觉不是满意,下载一个参考一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C(2021-10-23):
取模格式是咋样的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