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敏电阻控制LED灯 怎样把信号传给LED灯控制亮灭?

楼主(2020-06-11):
普中51双核A6开发板,已经把光敏电阻通过AD转换成数码管上,怎样把信号传给LED灯控制亮灭?

网友A(2020-07-23):
既然读到了信息,就把你认为光暗时读到的值设一个阈值,高于这个就执行IO口拉高电平操作

网友B:
你是想开关LED呢?还是想LED随光敏电阻变化亮暗?开关的话直接IO口高低电平控制亮灭就行了,随AD值变化的用PWM控制LED亮的程度,

网友C:
注意消除光敏电阻转换的AD值误差, 做些简单算法,不然不确定因素变化会导致AD跳动,灯光会有时闪动几下的。

网友D:
读AD的值,然后判断这个值,通过这个值判断量还是暗,然后再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E(2020-06-12):
最简单的就是AD采集当前光值,和暗点光值,以此为所需要的依据,程序判断值就可以

网友F:
使用程序确定亮度是否达到关闭LED的阈值,或者是否低于发光水平以打开LED。

网友G:
这个不会,跑错地方了

网友H:
不知你要的LED灯亮灭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I:
用程序判断显示的数字在某范围内,则LED接的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

网友J:
想用双核控制?一个MCU1的数据传给MCU2,MCU2中判断AD值的范围,到一定值时,点亮LED,否则关LED。

网友K:
条件判断ad值控制端口H或L

网友L:
判断数值去控制就是了,虾米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