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取模软件,取出来的代码可以通用吗?

楼主(2020-06-11):
如题,例如:/*--  文字:  单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00,0x7C,0x55,0x56,0xFC,0x56,0x55,0x54,0x7C,0x00,0x00,0x01,0x01,0x01,0x01,
0x01,0x07,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另外一个取模软件
/*--  文字:  单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宽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6x12  --*/
0x20,0x80,0x11,0x00,0x7F,0xC0,0x44,0x40,0x7F,0xC0,0x44,0x40,0x7F,0xC0,0x04,0x00,
0xFF,0xE0,0x04,0x00,0x04,0x00,0x04,0x00

楼主: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宽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6x1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毕竟硬件不变,软件书写方式不变,编写代码应该不会变化

网友B:
只要硬件相同,
取模软件的目的是用代码准确的表达单片机所要控制的事项,
不同取模软件,代码是相同的。

网友C:
这两个字模应该显示出来不一样,但是代码可以通用

网友D:
你不觉得你应该把两个取模的数据全部都显示对比一下结果吗?这样不是更直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