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用废了一个stc单片机 拆了用显微镜看看芯片内部

楼主(2020-06-11):
前几年用废了几个STC12C2052AD  都是写完程序后不能再次写入了  有的写了几次废了  有的一次就废了  后来买了两个stc12c5202AD  结果又全废了
这样的单片机为什么这么爱坏   这个类型的我是不会在买了

网友A:
非专业,真看不了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网友B:
长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你买的STC12C2052AD那么容易坏吗?是不是烧录方法,或STC烧录时选了不该选的项导致单片机锁死?我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买的便宜的单片机,好像就不能选那些选项,我就锁死过之后我记得短接P1^0到地吧,然后重新烧录就好了。建议你可以换一家买,价格应该与大多数卖家差不多。

网友C:
问一下你是怎么打开芯片的?拿什么磨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是怎么打开芯片的?拿什么磨开的?

暴力砸的 不然晶元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STC12C2052AD那么容易坏吗?是不是烧录方法,或STC烧录时选了不该选的项导致单片机锁死?我就出现过 ...

都是默认的设置 最多选择内部IRC时钟和外部晶振时钟    有的连续烧录了几次都没事  有的一次就废 我也很绝望啊  P1.0那个我从来都不选   也确认过没有失误点上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程序写进去它才坏没有问题的程序没事  关键是不写进去没法调试啊   仿真不会用 看着都头疼

网友D:
没用过STC12的单片机,现在用的不是STC89C52RC,已经写了900多次,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家的洗衣机的开关坏了,就找些废旧元件拼了一个控制洗衣机正反转的东西,自己写了程序,调试了好几次,总算能用了。如果早碰到你这种情况,我想我都不会学单片机了,这么不结实,怎么玩!

网友E:
加光耦隔离啊,就不会这么容易坏了

网友F(2020-07-23):
我也是发现这问题,STC有的很结实,有的烧几次就莫名其妙烧不进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G:
接触单片机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遇到过坏的单片机,单片机怎么还会坏呢

网友H:
我遇到过两个,无缘无故就写不进去了,原先烧进去的还能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大部分还是没问题的。
感谢分享楼主芯片内部照片,51里面都这么复杂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STC12的单片机,现在用的不是STC89C52RC,已经写了900多次,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家的洗衣机的开关坏了 ...

爱折腾,坏了就修呗干嘛越折腾越复杂

网友J:
密密麻麻,看不懂

网友K(2020-10-09):
长见识了,原来集成电路里边这个样子

网友L:
里面都是逻辑电路啊,话说LZ的放大镜这么多皮屑真该搽了

网友M: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系统后解决。

网友N:
写不进程序可能与电脑系统有关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接触单片机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遇到过坏的单片机,单片机怎么还会坏呢

有些出厂之后就坏的都有

网友P:
楼主,我手里有一款IAP15W4K58S4的芯片,在烧录时也会时不时出现检测不到单片机的情况,再重新上电烧录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这个芯片是不是也有问题呢?

网友P:
另外这个判断这个芯片是坏的,用STC的下载工具在下载时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另外这个判断这个芯片是坏的,用STC的下载工具在下载时提示什么?

没有任何提示   就是连接不到芯片   换一个同型号的芯片马上就能下载进去

网友Q:
我还是用的AT89C2051呢,都近十年前买的块子了,还是自己搭焊的烧写器,都烧写程序N多次了吧,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的啊!

网友R(2021-01-29):
我用STC单片机好多年了,是用的CH340小板,单片机没有发现坏的,甚至电源接反了单片机都烫了(电脑USB接口通过小板给单片机供电情况下有限流),纠正过来也还没事,让我惊讶它挺皮实的,有时候自己调试程序一天刷个几十次,连着干一个月也没事,就算程序写错了锁死但是断电刷机还是没事,我也有成批量的刷机几千台的情况,也没有遇到刷不进去的,是不是我用的型号比较新,15W系列?我自己感觉STC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S:
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网友T:
看到了什么?有什么体会?有帮助吗?

网友U:
我用的STC电源接反了都没有坏。小批量时有烧不进去的,换用笔记本就能烧进去

网友V:
peripherals那部分明显是自动布线走出来的。

网友R:
楼上是专家!都能看出来是什么部分的,而且知道是自动布线出来的效果!厉害!!

网友W: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手里有一款IAP15W4K58S4的芯片,在烧录时也会时不时出现检测不到单片机的情况,再重新上电烧录就可 ...

感觉像是复位原因

网友X:
楼主和我一样坏了就把芯片壳子扒了,不过我不是用显微镜看,而是用光刻机修。

网友Y:
内部看不到厂家logo吗?

网友Z:
我的项目用过STC各系列的芯片至少可算K量了,可从来没有因为烧录或非法原因而烧坏,所以关键的电路的设计及原理的合理安排

网友AA:
涨知识了

网友AB(2021-03-02):
应该不会这么差吧,这个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应该不会这么差吧,这个一直在用

只是这个型号的一片用坏了,   其它型号的都没事

网友AC:
用金相才能看的清楚

网友AD:
引用 网友X:
楼主和我一样坏了就把芯片壳子扒了,不过我不是用显微镜看,而是用光刻机修。

牛啊,都是大神,不过我从来都没烧掉过什么单片机,所以我想烧掉都难

网友AE(2021-04-03):
我是初学,只用过一片STC89C52,反反复复烧写了不少于百次,没有出问题。

网友AF:
我用了这么久STC的单片机89也用过15系列也用过,现在主要用8系列例如8G 8A。从来没有试过程序会导致烧单片机的,除了一次不小心用24V碰到到IO口导致整片烧毁。不能烧录程序,你先看看烧录线长度,一般来说USB供电的烧录线最好不要超过1米,再一个烧录ISP软件的波特率设置低一点。不要默认的115200波特率。设置个9600或者38400就好了,也慢不了多少。反而增加了稳定性。还有一个是可能烧录口接触不良。你可以点了下载程序之后再查上烧录口,也许又可以烧程序了。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

网友AG:
不够细致清晰,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H(2021-05-03):
啥也没看到,楼主的显微镜显得不够微。

网友AI:
感觉单片机里面就像一座大城市!

网友AJ:
感谢楼主分享,第一次看见单片机内部的样子

网友AK(2021-06-13):
我用过很多STC系列的单片机,STC89/STC15/STC12的,有时候调试程序我都会烧录十几次,几十次都没烧坏过,唯一一次烧坏的单片机是假冒伪劣的STC单片机,某一个宝上买的,介绍说是STC单片机,实际塑封上没有STC字样,烧录了两三次后就坏掉了,STC-ISP软件怎么也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我用过很多STC系列的单片机,STC89/STC15/STC12的,有时候调试程序我都会烧录十几次,几十次都没烧坏过,唯 ...

是否有损坏需要用示波器检测。

网友X:
我也是坏了许多片,就没有用STC的兴趣了,资料一删。关键是它还涨价。

网友AM(2021-07-24):
真看不了里面是些什么东西。非专业,

网友AN:
你的工具好牛呀,多少倍的显微镜呀?

网友AO(2021-12-03):
感谢分享,这是多少倍的显微镜?也碰到过STC的单片机用着出现不能写程序的情况

网友AP:
stc没那么脆弱,我们之前一个项目年差不多30万片左右,没发现由单片机故障引起的问题。

网友T:
看到了什么?论坛经常出现一些无用的折腾贴。

网友AQ:
引用 楼主:
都是默认的设置 最多选择内部IRC时钟和外部晶振时钟    有的连续烧录了几次都没事  有的一次就废 我也很 ...

锁死不是坏掉

网友AR:
说明啥问题?

网友AS(2022-03-06):
引用 网友I:
爱折腾,坏了就修呗干嘛越折腾越复杂

新的不耐用,用两三年又烂掉了的

网友AT:
引用 网友Q:
我还是用的AT89C2051呢,都近十年前买的块子了,还是自己搭焊的烧写器,都烧写程序N多次了吧,都没有出现过 ...

请教一下AT89C2051怎么搭接烧写器,我用373什么得搭过烧AT的但都失败了,只会STC 那种

网友AU:
引用 楼主:
暴力砸的 不然晶元也不会坏

火烧最好,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AV:
引用 网友A:
非专业,真看不了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里面全是大片的苞米地

网友AW:
好奇心人人有,有显微镜的不多。当年6所靠磨床仿照过人家的芯片。现在不可能了。
我有40个64bit CPU集成单片的SOC,7um的;80个的公司正在做。

网友AX(2022-04-11):
楼主的显微镜推荐一下是哪一家的?有兴趣购买同款的

网友AY(2022-07-31):
单片机没有这么容易损坏的

网友AZ(2022-09-07):
比一个城市都复杂

网友BA:
stc单片机应该没那么容易坏,你这个型号我倒是没用过,但89c52 stc15 stc8g我漏电反接都没坏!倒是stc15f104w主频选高了有时烧录不进去,多试几次就行了,还有就是TXD和RXD引脚有条件最好不要用,不然很容易烧不进去,得断开或拆下来才行。

有一说一,官网的炼丹炉倒是真的,拆stc8g1k08时pcb都被风枪吹变形了都没有坏!

网友AX(2022-10-11):
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