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请问一下,这段Arduino代码要实现摇杆调速如何实现?

楼主(2020-06-11):
//calc the speed of motor X
if (Xval < 495)
{
    Xspeed = (Xval - 495.0)*MAXSpeed/495.0;
    stepperX.setSpeed(Xspeed);
}
else if (Xval > 545)
{
    Xspeed = (Xval -545.0)*MAXSpeed/(1023.0-545.0);
    stepperX.setSpeed(Xspeed);
}
else
{
    XSpeed = 0;
    stepperX.setSpeed(Xspeed);
}

//calc the speed of motor Y
if (Yval < 480)
{
    Yspeed = -(Yval - 480.0)*MAXSpeed/480.0;
    stepperY.setSpeed(Yspeed);
}

    Yspeed = 0;
    stepperY.setSpeed(Yspeed);
}

//runSpeed
stepperX.runSpeed();
stepperY.runSpeed();
}

网友A:
显示摇杆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加PWM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摇杆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加PWM调速?

想做到这效果,在学习大佬们写的程序。边做边学。摇杆X和Y轴正转反转,调速的话不知道怎么做了。这段是用在步进机上的,PWM还没搞明白怎么做。请师傅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