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覆铜选不中?

楼主(2020-06-11):
在网络上找了好久。始终没有找到办法

PCB部分图片

PCB部分图片

网友A:
首先需要确认你用的是啥软件?如果是Altium Designer的话 请先切换到Top Layer层,双击就可以选中了

选中后出现下述这个图片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先切换到覆铜所在的层,然后双击修改属性

网友C:
鼠标没法点中吗?那就要切换到你覆铜的一层

网友D:
切换到覆铜所在的层就可以选中了,一般红色是TOP层,蓝色是BOT层

楼主:
我挨个选了所有层,点上去没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