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楼主:
在做实验的时候,这个电路的复位不好用,点了没反应
但是改成低电平复位就好使了。
这是为什么啊?51不是只有高电平复位吗?

网友A(2020-06-11):
仿真软件缺陷造成。

网友B:
51确实是高电平复位,估计protus错误

网友C:
是的,但是实验和方针还是存在误差的。

网友D:
仿真和实物有偏差

网友E:
上面图是对的,下面图是错的。把电阻属性由模拟改为数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