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显示问题 为什么第二行的内容跑到第一行了?

楼主(2020-06-11):
仿真图

仿真图

附上程序:
//LCD管脚声明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EN= P2^6;

//初始画时显示的内容
uchar code Init1[]="Temperature:  C";
uchar code Init2[]="Distance:     CM";

//初始画时显示的内容
//uchar code Init3[]="  Max------   CM";
uchar code Init4[]="Min:          CM";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4;i++)
  {
                write_data(Init1[i]);
  }
        write_data(0xdf);
        write_data(Init1[14]);

  write_com(0x80+0x4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2[i]);
  }
}

//温度 距离显示
void Display_1602(uchar W,uint L)
{
        //温度值显示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a('0'+W/10);
        write_data('0'+W%10);

        //长度值显示
        if(flag1s==1)
        {
                write_com(0x80+0x40+0x0a);
                write_data(' ');
                write_data('0'+L/100);
                write_data('0'+L/10%10);
                write_data('0'+L%10);
        }
        //超出测距范围
        else if(flag1s==0)
        {

                write_com(0x80+0x40+0x0a);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
}

//1602初始化最大化最小化调整界面
void Init_MaxMin()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有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时后移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3[i]);
  }
        */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4[i]);
  }
   /*write_com(0x8b);//设置位置
        write_data('0'+Max/100);
        write_data('0'+Max/10%10);
        write_data('0'+Max%10);
        */

   write_com(0x87);//设置位置
        write_data('0'+Min/100);
        write_data('0'+Min/10%10);
        write_data('0'+Min%10);

   write_com(0x8d);//设置位置
}

为什么第二行的内容跑到第一行了呀

改正后

改正后

楼主:
        write_com(0x87);
        write_data('0'+Max/100);
        write_data('0'+Max/10%10);
        write_data('0'+Max%10);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com(0x8e);
        write_data('C');
        write_com(0x8f);
        write_data('M');
挨个输入就好了,但我Min循环输入就没问题,为啥呀

网友A:
地址位置没有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