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程序到了指定时间不会停下来

楼主(2020-06-11):
程序下载单片机上运行0~99.99s计时时,单片机在到99.99s后突然跳到90.00,然后加到99.99后又跳到80.00,以此类推;
而在运60s倒计时功能时,到了00.00后不停止计时,qian位显示的字符为没有在段码数组中定义的字符,请问怎么解决,仿真图和实物显示一样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sbit P20=P2^0;          //四位数码管位选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s1=P2^4;           //开始
sbit s2=P2^5;         //复位
sbit s3=P2^6;                //记录
sbit s4=P2^7;                //读取

sbit feng=P3^6;        //控制蜂鸣器响不响

unsigned char ge=0,shi=0,bai=0,qian=0,dao=0;
unsigned char code led[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极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led1[ ]={0x90,0x80,0xf8,0x82,0x92,0x99,0xb0,0xa4,0xf9,0xc0}  ;//60s倒计时ge、shi、bai位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led2[ ]={0x92,0x99,0xb0,0xa4,0xf9,0xc0}  ;//60s倒计时qian位段码
void display();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延迟
{
   unsigned char a;
   while(ms--)
      for(a=125;a>0;a--);
}

void T0_init( )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1;
           TH0=0xDC;       //10ms定时
   TL0=0x00;
   EA=1;
   ET0=1;

}

void main()
{

        feng=0;
   T0_init( );

   while(1){
      display( );

      while(!s1)//0~99.99s计时
      {

      feng=~feng;
                        ge=0,shi=0,bai=0,qian=0;
         display( );
         if(s1)
                        {                dao=0;
                                 feng=~feng;
                 TR0=1;
                        }
      }
                while(!s2)                //        暂停
                {
                                feng=~feng;
                                TR0=0;
                }
                while(!s3)                        //60s倒计时
                {
                        feng=~feng;
                        ge=0,shi=0,bai=0,qian=0;
                         display( );
                        if(s3)
                        {
                        dao=1;
                        TR0=1;

                }}

      while(!s4)         //清零键
      {
                        feng=~feng;
         display( );
         if(s4)

         TR0=0;
                        dao=0;
         qian=0;
         bai=0;
         shi=0;
         ge=0;
      }
if((dao==0&&qian==9&&bai==9&&ge==9&&shi==9)||(dao==1&&qian==5&&bai==9&&ge==9&&shi==9))                //计时结束后归零
{
                        feng=~feng;
                        dao=0;
         TR0=0;
         qian=0;
         bai=0;
         shi=0;
         ge=0;

}

      }
}

void display( )
{
        if(dao==0)                        //        0~99.99s计时
        {
   P23=0;        //位选
   P0=led[ge];        //
   delay_ms(5); //消隐

   P23=1;        //位选
   P22=0;
   P0=led[shi];
   delay_ms(5); //消隐

   P22=1;        //位选
   P21=0;
   P0=led[bai]&0x7f;//   与操作,使数码管最高位置一,点亮dp位
   delay_ms(5); //消隐

   P21=1;        //位选
   P20=0;
   P0=led[qian];
   delay_ms(5); //消隐
   P20=1;}
        if(dao==1)                                                                        //60s倒计时
        {
        P23=0;        //位选
   P0=led1[ge];        //
   delay_ms(5); //消隐

   P23=1;        //位选
   P22=0;
   P0=led1[shi];
   delay_ms(5); //消隐

   P22=1;        //位选
   P21=0;
   P0=led1[bai]&0x7f;//   与操作,使数码管最高位置一,点亮dp位
   delay_ms(5); //消隐

   P21=1;        //位选
   P20=0;
   P0=led2[qian];
   delay_ms(5); //消隐
   P20=1;

        }

}

void T0int( )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 方式1
{
   TH0=0xDC;       //重新给a,10ms定时  65536-55536(a)
   TL0=0x00;
   ge++;
   if(ge==10){
      ge=0;
      shi++;
      }
   if(shi==10){
      shi=0;
      bai++;
      }
    if(bai==10){        //满十进位
         bai=0;
         qian++;
         }
}

网友A:
第一显示刷新频率要改一下,第二 状态寄存超字节范围,

网友B:
三极管用法若得祸

网友C:
qian++;没有限制最大9。千位数大于9显示乱码。给你换一个思路写这个程序,你试试。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sbit P20=P2^0;          //四位数码管位选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s1=P2^4;           //开始/暂停
sbit s2=P2^5;           //模式/复位
//sbit s3=P2^6;                //记录
//sbit s4=P2^7;                //读取
sbit BUZZER=P3^6;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code led[]={//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nsigned char shu[4];
unsigned char sec=0;
char num=0;
bit flag=0;
bit pause=0;

void T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21;
        TH0=0xDC;       //10ms定时
        TL0=0x00;
        TH1=0x38;       //200us定时 用于无源蜂鸣器驱动
        TL1=0x38;
        EA=1;
        ET0=1;
        ET1=1;
        TR0=1;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if(!s1||!s2)                                        //检测按键如果为0
        {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if(!s1) //开始/暂停
                        {
                                if(pause==0&&flag==0)
                                {
                                        if(num==99 && sec==99)
                                        {
                                                sec=0;
                                                num=0;
                                        }
                                }
                                if(pause==0&&flag==1)
                                {
                                        if(num==0 && sec==0)
                                        {
                                                sec=59;
                                                num=100;
                                        }
                                }
                                pause=~pause;
                        }
                        if(!s2)//模式/复位键   99s正计时/60s倒计时
                        {
                                pause=0;
                                flag=~flag;
                                if(flag)
                                {
                                        sec=60;
                                        num=00;
                                }
                                else
                                {
                                        sec=0;
                                        num= 0;
                                }
                        }
                        TR1=1;//开蜂鸣器
                }
        }
        else                                                        //按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display(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hu[0]=led[sec/10];
        shu[1]=led[sec%10];
        shu[2]=led[num/10%10];
        shu[3]=led[num%10];
        P0 =0xff;
        P2&=0xf0;
        if(i==1) P0=shu[i]&0x7f;//加小数点
        else P0=shu[i];
        P2|=(0x01<<i);
        i++;
        i%=4;
}

void main()
{
        T0_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 方式1
{
        TH0=0xDC;
        TL0=0x00;
        if(pause)
        {
                if(!flag)//正计数99.99s
                {
                        num++;
                        if(num==99 && sec==99)
                        {
                                pause=0;
                                TR1=1;
                        }
                        if(num>99)
                        {
                                num=0;
                                sec++;
                        }
                }
                else        //倒计时60.00s
                {
                        num--;
                        if(num==0&&sec==0)
                        {
                                pause=0;
                                TR1=1;
                        }
                        if(num<0)
                        {
                                num=99;
                                sec--;
                        }
                }
        }
}

void T1int()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
        BUZZER=~BUZZER;
        count++;
        if(count>=250)
        {
                count=0;
                BUZZER=1;
                TR1=0;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ian++;没有限制最大9。千位数大于9显示乱码。给你换一个思路写这个程序,你试试。

一位共阴极数码管显示0~9秒,9秒后自动回零;3个按钮开关控制,一个开关控制计时开始,一个开关控制暂停,一个开关控制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