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步进电机仿真时,不知道原理图上的跳线是不是=66226跳线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12):
是的。原理图的跳线帽是:FCI 封装

网友B:
跳线中间是接单片机IO,上下是二选一,要么都选上面,要么都选下面。

网友C:
跳线是人人今后常常会接触到的一个器件,它就是 2 根或许 3 根靠在一同的排针,然后可以用一个叫作跳线帽的器械衔接其相邻的 2 根针。它的感化就是起到导线的感化,我们可以经过跳线帽来完成衔接线的切换。如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跳线帽自身可以占 2 个针的地位,如今是把右侧和两头的针连到了一同,如许完成的就是图 3-18 中的 P1.0 和 ADDR0 衔接到一同、P1.1 和 ADDR1 接一同、P1.2和 ADDR2 接一同、P1.3 和 ADDR3 接一同。如许就可以透辟了解我们第二课的程序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190465-1.html

你问的是这个吧,这个仿真应该是66226跳线帽吧,仿真什么跳线帽导通就行吧

网友D:
原理图的跳线帽是:FCI 封装,跳线中间是接单片机IO,上下是二选一,要么都选上面,要么都选下面。

网友E:
是的,跳线接单片机的I/O口

网友F:
是的,就按照图中的接法即可,但不必都接

网友G:
接单片机的IO口应该就行了

网友H:
差不多,接IO口应该

网友I:
是的,该图为FCI封装

网友J:
应该接IO口

网友K:
对头,你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