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点阵显示字幕不全怎么解决?

楼主:
如图两个字模是相同的,主要参考https://blog.csdn.net/zh_j_wei/article/details/104192813所写但是最终显示字模不完全
附上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PIO_KEY P1  //独立键盘用P1口

//--重定义函数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Key_Scan();
void Delay10ms(uint z);
void translation();
void twinkle1();
void twinkle2();
uint k,i,j,ms;
uchar keyNum;

//--定义SPI要使用的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通过74HC595发送四个字节的数据
void HC595SendData(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uchar i;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3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3 <<= 1;              //左移一位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二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2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2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三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1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1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四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0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0 <<= 1;
                S_CLK = 0;
                S_CLK = 1;
        }

        //--输出--//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R_CLK = 1; //片选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点阵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张--//
uchar code tab1[] = {128,1,191,49,176,49,176,25,176,13,190,7,134,1,230,255,134,7,190,13,176,13,176,25,176,49,176,103,158,195,140,1};
//--李--//
uchar code tab2[] = {128,0,128,0,254,63,160,2,144,4,136,8,6,48,240,3,0,1,128,0,254,63,128,0,128,0,224,0,0,0,0,0};
//--王--//
uchar code tab3[] = {0,0,252,31,128,0,128,0,128,0,128,0,128,0,248,15,128,0,128,0,128,0,128,0,128,0,254,63,0,0,0,0};
//--任--//
uchar code tab4[] = {16,0,16,28,208,3,8,2,8,2,12,2,10,2,232,63,8,2,8,2,8,2,8,2,8,2,200,31,0,0,0,0};
//--徐-//
uchar code tab5[] = {16,2,16,2,8,5,132,8,82,16,176,47,8,2,12,2,202,31,8,2,72,18,72,34,40,34,136,3,0,0,0,0};
//--五角星--//
uchar code char1[] = {128,1,128,1,192,3,192,3,192,3,96,6,127,254,6,96,28,56,48,12,48,12,152,27,248,30,56,28,12,48,0,0};
//--圆--//
uchar code char2[] = {0,0,224,7,120,30,28,56,28,56,14,112,14,112,14,112,14,112,14,112,28,56,28,56,120,30,224,7,0,0,0,0};
//--三角--//
uchar code char3[] = {0,0,128,1,128,1,192,3,192,3,96,6,96,6,48,12,48,12,24,24,24,24,12,48,12,48,254,127,0,0,0,0};
//--菱形--//
uchar code char4[] = {128,0,64,1,32,2,16,4,8,8,4,16,2,32,1,64,2,32,4,16,8,8,16,4,32,2,64,1,128,0,0,0};
//--箭头--//
uchar code char5[] = {0,0,0,0,0,0,0,2,0,4,0,8,0,16,0,32,126,64,0,32,0,16,0,8,0,4,0,2,0,0,0,0};

uchar *p[] = {tab1, tab2, tab3, tab4, tab5};
uchar *c[] = {char1, char2, char3, char4,char5};

void main(void)
{
   while(1)//死循环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keyNum=Key_Scan();                  //读取键值
                 switch (keyNum)
                {
                        case(0xFE) :          //返回按键K1的数据
                                translation();//文字从上到下平移
                                break;
                        case(0xFD) :          //返回按键K2的数据
                                twinkle1();                //文字闪烁
                                break;
                        case(0xFB) :          //返回按键K3的数据
                                twinkle2();                //符号闪烁
                                break;
                        case(0x7F) :          //返回按键K0的数据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break;
                        default:
                                break;
                }
   }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 i; //保存键值

        //--检测按键1--//
        if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5);        //消除抖动

                if (GPIO_KEY != 0xFF)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keyValue = GPIO_KEY;
                        i = 0;
                        while ((i<50) &&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5);
                                i++;
                        }
                }
        }

        return keyValue;   //将读取到键值的值返回
}

//消除抖动(延时)
void Delay10ms(uint z)
{
        uint j;
        while(z--)
        {
                j=5000;
                while(j--);
        }
}

//文字由上而下平移
void translation()
{
        j=0;
        while(keyNum!=0x7F)
        {
                for(ms = 10; ms > 0; ms--)        //移动定格时间设置
                {
                        for(k = 0; k < 16; k++)        //显示一个字
                        {
                                HC595SendData(~(*(p[0] + 2*(k+j) + 1)),~(*(p[0] + 2*(k+j) )),
                                tab0[2*k],tab0[2*k + 1]);
                                //因为字模软件取的数组是高电平有效,所以列要取反
                                keyNum=Key_Scan();
                                        if(keyNum==0x7F)
                                                break;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if(keyNum==0x7F)
                                break;
                }
                j++;
                if(j == (10*15) )
                {
                        j = 0;
                }
        }
}
//文字闪烁
void twinkle1()
{
        while(keyNum!=0x7F)
        {
                for(i = 0; i < 5; i++)                //总共5个字
                {
                        for(ms = 50; ms > 0; ms--)        //显示50次,即肉眼可识别的停留时间
                        {
                                for(k = 0; k < 16; k++)                        //显示一个字
                                {
                                        //--因为字模软件取的数组是高电平有效,所以列要取反--//
                                        HC595SendData(~(*(p[i] + 2*k + 1)),~(*(p[i] + 2*k )),
                                                                                                 tab0[2*k],tab0[2*k + 1]);
                                        keyNum=Key_Scan();
                                        if(keyNum==0x7F)
                                                break;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if(keyNum==0x7F)
                                        break;
                        }
                        if(keyNum==0x7F)
                                                break;
                }
        }
}

//符号闪烁
void twinkle2()
{
        while(keyNum!=0x7F)
        {
                for(i = 0; i <5; i++)                //总共5个符号
                {
                        for(ms = 50; ms > 0; ms--)        //显示50次,即肉眼可识别的停留时间
                        {
                                for(k = 0; k < 16; k++)                        //显示一个字
                                {
                                        //--因为字模软件取的数组是高电平有效,所以列要取反--//
                                        HC595SendData(~(*(c[i] + 2*k + 1)),~(*(c[i] + 2*k )),
                                                                                                 tab0[2*k],tab0[2*k + 1]);
                                        keyNum=Key_Scan();
                                        if(keyNum==0x7F)
                                                break;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if(keyNum==0x7F)
                                                break;
                        }
                        if(keyNum==0x7F)
                                                break;
                }
        }
}

proteus和https://blog.csdn.net/zh_j_wei/article/details/104192813上的图是一致的

完整字模图

完整字模图

缺陷字模图

缺陷字模图

网友A(2020-06-12):
整体是对的,应该是某个连线有问题或者缺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体是对的,应该是某个连线有问题或者缺失

我把连线也发出来了 可以帮我看看哪里连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