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电路图分析

楼主(2020-06-12):
有一个测试电路图,UL测试条款上的,研究好久看不懂,麻烦大神看看,元器件具体如何选型,比如电阻用多大,电容容值耐压这些,跪谢

元器件选型注释

元器件选型注释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L选型参考波形。我理解的时C:4.7μF/500v,R2:1MΩ。还有个问题,这个测试电路图就算搭建好了,待测产品接哪里,R2两端吗。

参考波形

参考波形

网友A:
是的  我也认为是需要接在R2的两侧的,关于电容耐压问题建议1KV,电阻的话1MΩ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也认为是需要接在R2的两侧的,关于电容耐压问题建议1KV,电阻的话1MΩ是可以的;

谢谢回复,但是L和R1该怎么选择呢,测试波形应该是他俩交点处波形吧,我软件仿真不出结果,附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