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学Altium Designer,图中的F1元件是啥?

楼主(2020-06-12):
图中的元器件是啥,库里面找不到

网友A:
熔断器一般符号,规格为6.3A。

网友B:
熔断器啊老铁

网友C:
保险丝,查找FUSE。

网友D:
通俗点来说是保险丝,

网友E:
可能是一个6.3A的保险,原理图库里找Fuse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F:
6.3A保险管

网友G:
F1的F=FUSE,不标F,从图看也是标准的保险丝图识

网友H:
一般是保险丝

楼主:
学到了,感谢楼上万能的老铁们

网友I:
保险丝或者叫熔断器

网友J:
保险丝呗

网友K:
熔断器,起保护作用

网友L:
熔断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