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用proteus怎么画

楼主(2020-06-12):
(图片)

网友A:
我没用proteus画过运放电路,proteus就是单片机不知道有没有运放,但是我用multisim画过运放的电路仿真

网友B:
可以输入4136找到运算放大器

网友C:
首先你得知道运放型号,proteus上述的电路图是可以仿真的,你可以自己动手画画看!

网友D:
这个是可变电阻POT-HG

网友D:
只是一个小白,里面主要是741,可变电阻pot-hg,电阻,正常接线就好,可能会错[em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