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程序while语句有什么用?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0-06-12):
电子秤if语句判断key1是否按下,但是后面whilekey1==0是什么意思?删了我编译了也没影响。。。。。

网友A:
等待释放按键

网友B:
while (key1==0);是循环执行,当key1为0是不退出,否则退出while到“;”后的语句

网友C:
就是等待按键弹起,松开按键

网友D:
while(key1==0); 用在这里是松手判断,删了后编译没受影响但不代表按键功能还能维持正常。会出现按键松手前重复N次相应。

网友E:
等待按键释放的意思

网友F:
等抬起,按键抬起之后才执行while之后的代码。

网友G:
他按键按下去时 值是1,抬起来才是0 所以要进行一个按键按下成功的判定

网友H:
等待按键释放

网友I:
while(key1==0); 用在这里是松手判断,判断key是否等于0

网友J:
阻塞在while语句,防止被多次判断执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了解